一个双极性输入输出电路问题

楼主(2007-07-14):
各位帮分析一下这个图,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
1、R2应该不需要吧,因为它两端点位相等;
2在输出极那得两个三极管2N2192的E极应该和2N1132的C极接到公共端吧;
3、那输出的NPN和PNP管的基极之间少了一个二极管吧;
我个人的看法,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补一下图

楼主:
不好意思

我的图不知道怎么就是传不上来呀?

网友A:
眼睛受不了

网友A:
至少要说明完成什么功能?

功放?不对,没输入输出

好象是产生一个双电源的?有点象,但有必要这么干吗?

楼主:
电路

这个电路可以消除电源的抖动问题,消除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

网友B:
产生一个虚拟的地?

没必要用分立元件啊

网友C:
此图有误

2N2192和2N1132两个发射极应与输出公共端相联。

这个电路对“消除电源的抖动问题,消除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毫无作用。

网友D:

好象没头没尾啊,

楼主:
maychang

 maychang ,你说这个电路的作用不是消除抖动,那你有什么高见呢?

网友E:
Re:

正負電源穏壓電路.
1.除非2N2453特性完全相同 否則R2不能省略.
2. 對
3.它不是放大器不需要加二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