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电源运放改单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7-19):
看到几个关于双电源运放改单电源的帖子,有些问题不明白:
1,无论是反相还是同相放大,静态偏置都是加在同相输入端吗?偏置电压都是电源电压的1/2?
2,不明白同相输入端偏置电路中的那个并联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它对增益有什么影响?
3,为什么我搭的电路,仿真时,输出很小呢,呜呜。我用OP07做的,电源电压为12V,输入为10mV,而输出只有0.2uV。电路连接形式和下面中的C部分相似。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图

1、偏置加在同相端反相端均可,看你的需要而定。加在同相端比较方便。偏置多少也是看你的需要,可能不是刚好1/2。
2、这个电容,是使该点交流为地电位。
3、没看到图,不好说。

网友B:
偏置应该加在同相端

偏置电压加在同相端,对直流而言,运放是一个电压跟随器,输出端和反相端的电压会跟随成与同相端一样。加在反相端,就不会有这种跟随效果。

网友C:
RE:

1.NO.单电源OP作AMP.加在+端,偏置电压不一定都是电源电压的1/2看用途而定.作AMP.是电源电压的1/2.
2.R5,C1和R7,C2構成De-COUPING電路,簡單說濾波,提供穩定偏置电压.
3.Vout範圍+ -(6Vx0.8)考慮飽和,Vin=AvXVout,Av=VOUT/VIN=+-4.8V/10mv=480

网友D:
电容是起耦合作用的

网友E(2007-09-06):
偏执的问题

网友E:
是必须要加到+吗??

网友F:
以前也调过类似的电路 结果也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