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PWM芯片

楼主(2007-07-27):
有没有一种芯片,其工作原理大概为:5和7脚为输出,并且5为高时,7为低,7为高时5为低,6脚为输入,由6脚的输入电平来决定5,7脚的脉冲宽度和电平高低.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看不到图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PWM部分的Driver芯片。只是起驱动作用。

楼主:
不是

不是,5和7脚输出可以控制2个MOSFET管的G极,至于其驱动能力有多大我也不清楚.

网友A:
对于同步整流来说

Driver芯片就是控制MOSFET管的G极
把PWM信号“翻译”成驱动信号。去驱动MOS的G极

楼主:
谢谢

能不能介绍一两款该芯片呢?最好是8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