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5A的驱动电路,几次都没有实验成功

楼主(2007-08-15):
大家有这样的电路吗?

我是用avr单片机控制的。驱动用的对管,9012 9013 然后驱动一只场效应管

大家有的话,让我参考一下

电流得能到5A

网友A:
先把你的图贴出来

让大家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我发出来看看

我发出来看看

网友A:
Q2用错了吧?

这是P沟管,电源极性不对。
即使改成N沟管,N沟管接成源极输出,输入电压变化幅度需要比输出电压幅度更大一些才行。Q5Q6是没有电压增益的,所以V2幅度需要比输出幅度更大。
另外,直流偏置也不对。

网友B:
16V 5KO能得到5A?

网友C:

直流偏置是不对

网友D:
推挽驱动太简单了吧,干嘛用对管,有必要嘛

建议用个MOS驱动芯片,8脚的 很多

网友E:
我给你一个吧。这是我试过了。很好用。

你看一下吧,看不懂再来找我。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29575982.pdf

网友F:
电路不行

一般的场效应管在大电流开关状态下的驱动电压是十伏左右,你的电路驱动电压不会超过5V肯定不行了

网友E(2007-10-16):
乱说

我这个电路是经过试验的.试验效果很好.电压也并不是你说的不超过5V

网友G:
楼上好像好久没露面了

网友H:
9楼的看仔细图再说,这可是非常经典的电路哦。

网友I:
呵呵,9楼估计说的不是8楼张生的电路。

张生的电路驱动接的是18?(15V)电源。
另,请教一下张生,ACN、ACL输入是220V吧?而电机是110V的,这样没问题吗?

网友J:
我直接用单片机驱动MOS管 12A的

有时发热,有时不发热,为什么?

网友B:
主要看你IO的驱动能力

如果IO能够输出20mA电流,应该就可以。MOSE虽然是电压驱动,但是存在很大的电容

网友E:
回复 网友K:

张生的电路驱动接的是18?(15V)电源。
另,请教一下张生,ACN、ACL输入是220V吧?而电机是110V的,这样没问题吗?
电源是理论上是要15V的,因为没有7815,我就直接用18V接上去了.哈哈
呵呵,输入是220V,输出是110V的电机没有问题的,只要这个脉宽控制好就行了.不过,那个电机要好一点.这个电机是110V2200转的.在220V的时候,也就4400转左右,所以没有问题,其实我这个电机还是按220V的要求做的.呵呵.好久没有上线了,前段时间在搞机械开发,嘻嘻,我现在又在研究电机了在搞电机开发发嘻嘻.

网友L:
不懂就问

请教一下,
输出是110V的电机,
电机输出110V是什么意思

网友E:
不好意思,我话说得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输出的负载是一只额定电压为DC110V的直流电机。

网友M:
xzl怎么没有出生日 啊、

网友N:
18楼搞机械的哥们!你用ACAD吗?

关于机械和电气的问题,有时间我们切磋切磋.

网友B:
19楼要给我过生日吗?

MOS的驱动电压与VGS有关,一般不要超过VGS.
我现在驱动BUZ10可以满足5A的要求,门极的驱动电压也就是5V,不过BUZ10的耐压不满足你的要求!
我的驱动电路采用74LS06加5K上拉电阻,输出最小脉冲15微秒,进行亮度调整

网友O:
MOS功率管5A电流时需要的Vgs电压一般会大于4.5V,

如果你用5V驱动,并且还有跟随器分掉,MOS管GS两端会达不到5V电压,导致MOS不能有效驱动。

网友E:
20楼的杨真人.

哈.重阳宫的老道长.我才刚刚搞机械,和你老人家比,差远了.和你学习还差不多.哈哈

网友E:
我用的软件

我是电子专业的.哈哈, 因为也喜欢机械.就学学了.用AUTOCAD...然后PROE2001在用.那个SOLIDWORKS2007也在用这个简单好学...现在在搞电机.不过电机这东西,我的物理没学好....太难了...线圈的匝数和线径如何算都不知道.不知道杨真人懂不懂.知道的话,指点一下啦...

网友P:
搞机械的做成这样挺不错的

网友Q:
搞机械

佩服张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