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中全部的电阻??

楼主(2007-08-21):
各位大侠怎么选中所有的电阻??
其实我是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忘了加封装了,现在所有的五十多个电阻都用0805,能不能把所有的电阻选中,一次添加成功?

网友A:
什么软件?据我所知,不可以

网友B:
Protel的全局功能就可以啊

楼主:
PROTEL99SE,怎么弄?

网友C:
easy

双击元件后弹出属性的对话框后,有个Global的按钮,点一下,对话框就会扩展开,增加两列,一列是Attributes To Match By,大意是指具有相同特征的属性,另一列是Copy Attributes,意思是需要复制的属性。
楼主的问题,举例来说比如楼主的电阻的Lib Ref都是RES2,只需要把Attributes To Match By这一列中的Lib Ref中的*改成RES2,在另一列Copy Attributes中把Footprint中写入0805,再点击OK,即可把所有的电阻都设置封装为0805。
很多人应该都用过此功能吧,还有挺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网友D:
RE

从来没用过,刚试过可以,谢谢楼上的

网友E:
谢啦

我也学会啦

网友F:
如果你用的是PROTEL软件,那问题题容易解决了,里边有一项查找类似的功能相当强

网友G:
7楼方法正确.

PROTEL的教程里有.这是基本功能之一.

网友H:
新手多多关照

网友I:
用过PROTEL都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