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继电器上电时咋就动一下呢!能让它不乱动不?

楼主(2007-08-24):
这继电器上电时咋就动一下呢!能让它不乱动不?

网友A:
dd

你这个电路不动才怪呢,你把7406去了就不会动了

网友B:
这种单片机复位时各I/O均高电平

网友C:
把06换成07就不动了

网友D:
看不清楚

网友E:
4楼 的办法最容易

楼主:
多谢各位!去掉06,换成07都试过,不灵!好象是377随机的跳变.

多谢各位!去掉06,换成07都试过,不灵!好象是377随机的跳变.

网友A:
dd

是你程序的问题,上电后先要对u12 u13初始化,锁存数据啊.

网友F:
上电时377处于浮空状态

将光藕阴极直接锁存器输出端.

网友G:
碰到过类似情况

刚启动时,单片机的IO口有2V多的电压,导致继电器不稳定;后来多加了一级非门74ls05,后来基本上稳定了。

楼主:
部分实验显示

我做了一些实验:
1)断掉377的电源脚,不插单片机,跳动仍然存在!
2)断掉377的电源和地脚,跳动没了;
3)让377和单片机分别独立供电,在光偶的1,2角加上220uf/16v的电解电容,
  不在跳动;
4)让377和单片机共电源,在光偶的1,2角加上220uf/16v的电解电容,仍然跳动;
5)让377和单片机共电源,在光偶的1,2角加上1000uf/16v的电解电容,不在跳动;
1000uf/16v的电解电容个子太大,无法安装!377和单片机的供电不太好独立!

网友H:
改用低电平有效就好了

网友I:
加滤波

在光耦的4脚加10UF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J:
给373的E脚加上拉,输出Q加下拉

加电时确保E为高,靠下拉把输出拉低

网友K(2008-01-03):
给光隔5脚加上电容

在光耦的5脚加10UF的电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