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红外发射管实现接收

楼主(2007-09-05):
我需要红外发射和接受都用一个红外管实现,
请问这种红外管与普通的红外发射管一样,还是是特殊的红外管。
请高手指点一下呀,哪里有没有相关文档

网友A:
既做发射又做接收?有吗??

网友B:
是靠红外反射的吧

自动洗手池就有用这样的吧,发射红外出去遇到人体反射回来~~~

网友C:
红外的发射和接受是一对管子

网友D:
re

红外接收管跟发射管是不一样的,但是外形看上去都差不多,区别是,发射管是透明的,接收管是黑色的!
只要一般的红外接受管跟发射管就可以,15米长距离接收。
现在酒店智能门锁电路板就是用到这样的电路
缺点是,对光敏感,在强光下是不工作的,呵呵。。。

网友:
可以分时使用

发射管在光照下可以产生微弱电压,不过由于不是专为接收设计,灵敏度可能不高。

网友E:
看看这个,应该给你启发

LED的非典型用法:环境光探测
http://www.getproject.com.cn/Article/Show/105.aspx

网友F(2013-12-28):
你接收的光跟你的发射光是什么关系?

网友G:
可以用,不过距离没有那么好,要加放大电路,抗干扰差,用在使用率和要求不高的场合.我们有产品就这么用的,优点便宜.

网友H(2014-04-18):
用红外发射接收对管,电流驱动,20MA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