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路

楼主(2007-09-07):
我现在要做一个72颗白光LED的驱动电路  要求亮度可控  我不想用PWM控制 因为这个项目要避免频闪

想请教大家  有没有电流控制方面的思路啊  在一定范围内直接调节电流大小来控制亮度 而不对电流波形作出改变的?

网友A:
PWM并不会频闪

楼主:
实验里频闪存在的

我以前用脉宽调制控制LED电流强弱的  如果PWM频率较低 在灵敏度较高的摄像头上就能看到闪光  后来设置频率高于150HZ才好些

网友A:
150Hz以下的PWM?你强的

楼主:
呵呵 也许记错了 不过实验结果是那样的 频率低会出现频闪

楼主:
不对 是频率低会感觉到频闪 高频同样在闪 只是感觉不出罢

网友B:
感觉不出就不用管了

摄像投采集确实可能会有闪的现象
这个很正常,信号采样的频率和led的频率有频差,就象新闻里看crt的显示器显示图像都在都一样。

完全可以用频率高点的pwm,上kHz的

网友C:
给LED并个电容不就没闪了?

网友D:
8楼能解释一下嘛???

网友E:
加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象开关电源一样

网友F:
我的看法/

  我想可以用脉宽调制控制LED电流强弱那是可以的.  不信你实下!

网友G:
呵呵

PWM是频率不变,占空比变化,因此不会闪烁

网友H:
不会闪

是的不会闪频

网友I:
整流加个电阻,不行?

网友J:
会闪肉眼看不出而已

网友K:
数字电位器

网友L:
PWM至少与得几K的频率吧!

什么样的摄像机那么厉害呀!
根本就不用加电容,加了的话效率可就降低了,得不偿失!

网友M:
PWM控制led的电压可以否?

网友N:
他是做摄像枪的吧,恒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