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容的理解有误区,请指正(有图)

楼主(2007-09-12):
如图:

当KEY“接通->断开”的瞬间,箭头指向端电压的变化;

仿真结果,0V->产生负压(约-5V)->慢慢上升到5V;

本人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负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dd

搞清楚电荷运动方向就明白了

网友B:
回楼上

不是那么理解吧?

网友C:
怎么会达到5V,那不是电阻两边没电压了?

网友D:
不对

应该是0V->慢慢上升到5V

网友E:
应该是0V->慢慢上升到5V

网友F:
你仿真有问题

    /-------|
___/        |_____

0->5v

网友G:
理论来说,是会产生-5V

理解一下电菏的流向
还要理解一点,地和电源的内阻是很小的
理解这两点就会明白了,呵呵呵

网友H:
仿真错了吧?

网友D:
2楼和8楼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G:
放电那时

对于电容来说,地那时相当于接在VCC

网友I:
如果不考虑电容的电阻效应,仿真是不真实的。

网友H:
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能突变的,而VCC固定,

那么开关上端的电压只能是从0开始慢慢升高。不可能突然跳到负。

网友B:
只有在导线(开关前后)的寄生电感以及电容寄生电感相当大时

才可能出现楼主所述情况。

网友C:
哈哈

同意圈圈说的

网友J:
典型的一阶电路

典型的一阶电路 回去查一查电路的教科书就会弄明白了

网友K:
应该是从0V慢慢上升到5V

网友L:
可能是仿真错了?

rt

网友M:
我也觉得应该是从0>>5V

网友N:
想起了一个常见的电子小制作

怎样用一节干电池点亮一个LED?

网友O:
没断开前电容下端是带有负电荷的

网友P:
如果把VCC拿掉你们看看出什么结果

网友Q(2007-10-29):
是这么回事?

开关接通后,电源对电容充电,电容上电压为十5v,上正下负,测试点是电容的负极。在开关断开瞬间,电容对电阻放电,由于电源内阻很小,所以测试点瞬间出现负电压。

网友R(2007-12-11):
这个好理解,产生-5V是因为电容的"惰性"所导致.

这个好理解,产生-5V是因为电容的"惰性"所导致.

网友S:
怎么会变成5v呢
是电容下面哦
不是上面

网友T:
开关断开后没有通路啊

所以电阻下面是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