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檢測電路零件

楼主(2007-09-28):
各位:
   有什麽方法能把如圖電路, 在生産時通過調試.測試位,
能把任何一個零件坏了或变值(20%以上)都可以能準確檢測出来.
  請不要说拿表一個一個量啊!!!

网友A:
坏了都好说

坏了检测还是很容易的,就是在线检测电阻变化恐怕没有办法

网友B:
電阻/電容

現在只是通過观看與好機的波形来比较,要準確檢測目前還沒有想到什麽可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