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电路板,请大家指出缺点

楼主(2007-09-29):
刚画的电路图,请大家指出缺点,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这是一个16路采集信号电路,

采集完通过串口发出数据到计算机。大家可以看到有16个插座

网友:
抄的吧

在那里抄的,在PROTELDXP,里的吧

网友A:
看不到232的芯片和插头啊,

看不到232的芯片和插头啊,是不是用485?
采集什么信号?插头这么多位,编码器吗,呵呵,下次我也可以做啦,
这么好的板子用的插头有点简单,不像一个批量的成熟产品,如果是给人家机器配套的还可以

网友B:
有没有原理图呀

看不出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C:
铺铜

是不是铺铜稳定性会好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