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功放声音太小

楼主(2007-09-30):
我按网上的图做了一个功放,怎么声音那么小啊,和耳机声音似的,怎么回事?好心人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续上面

我将R46换成1k,声音还是很小,和10k差不多

网友A:
这个图不能用,

网友B:
....

你这个电路是单电源供电

楼主:
回楼上

哦,是因为双电源的电路不能直接用在单电源上是吧?

网友B:
......

去参考datasheet,有单电源接法的,

网上找到的图

网友C:
同相输入端没有接偏置电压

网友:
C3 并联 一个 2K 的电阻 试试

网友D:
1脚的工作电压搞丢啦!!!

网友E:
恩,1脚需要1/2电源电压偏置。参考6楼的图。

网友F:
按网上的图做了一个功放?

LZ太大意了。

网友G:
试试看

将R45与R46阻值改为200欧姆比2.2欧姆试试。

网友H(2007-10-30):
我的新加入

士大夫爱护可是按时地方发

网友:
我是新手多指教

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

网友I:
1875是不错的,你干嘛不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J:
增加前置放大.

网友K:
re

從圖上看樓主搞設計還未入門呀!
將R42與C43並連,取消R43,R46改為100ohm,R45改為22K.者樣此電路可成功!!!!!!

网友K:
re

還有C43值太大,頻響高頻會不好!

网友L:
1875电路有误

电路采用单电源工作时输和脚要加1/2VCC的电源作偏置,此IC的性能不错,最好用双电源的工作方式,具体请看此IC的资料

网友M:
同意20楼的意见

这种接法是有问题的。同相端采用1/2VCC供电,用反相放大的方式来实现。
等同于双电源供电。

网友N:
NE571不知道行不行

压缩扩展芯片

网友O:
单电源设计未偏置,且电压低了一倍

查一下1875的规格书吧!规格书参考电路基本能用的。单电源设计未偏置,且电压低了一倍。或者再加个负电源用双电源吧。参数用18楼的调整些。

网友P(2007-12-14):
是不是这样

依hndigital的意思改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P:
是不是这样的

依hndigital改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Q(2011-12-05):
怎么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