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这个电路的运放输出接pmos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10-01):
   运放的输出接pmos有没什么作用啊?
而且他的输出怎么知道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换成nmos呢?

网友A:
不是运放,是电压比较器

电路大概是用作过压检测关断使用的

网友B:
re

运放负 有一参考电压,当输入不过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mos导通,同时电源电压经电阻分压输入到比较器正,与负端比较.当输入电压过高时,比较器反转,关闭mos

网友C:
这是个LDO

接PMOS可以使得在输入输出压插很小时,电路依然有作用。

如果接NMOS,输入必须大于输出MOS管的开启电压。

网友D:
这里的PMOS管是个调整管。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16.html

网友E:
这个电路

是从双极型管的集电极输出线性稳压电路变化来的。

网友F:
是个低压差稳压电路,运放和pmos管构成负反馈

网友G:
稳压电路

稳压电路,pmos可以增加输出的电流.

网友H(2007-11-06):
电压比较器

不错,是个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