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温度稳定性好吗

楼主(2007-10-10):
这个是显像管的倾斜校正输出,CONVin控制线圈的电流,应用过程中总有漂移。

网友A:
各管均没有直流负反馈

温度稳定性肯定不好。

网友B(2007-11-22):
RE

我对现象管不熟悉,两级放大为什么不用阻容偶合?
你的图静态工作点温度特性很差,互补输出级做的也过于简单。

修改的话,可以引入直流负反馈或温度补偿。

网友C:
输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方波?

网友D:
re

没有负反馈,不稳定,或者加温度补偿

网友E:
re

4l 我是新手...
没有看出来管子在放大?

网友F:
RE

很像H桥,不过PNP和NPN的放法不一样,没看懂电流怎么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