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7-10-12):
(无正文)

网友A:
先坐下来慢慢看

网友B:
运放用在这里并不合适

另外,右下角那个1uF电容旁边是什么?好像是TL431这类三端并联稳压器。如果是,这样用是错误的。

楼主:
呵呵

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用了三极管就觉得效率不会高到哪里去

网友B:
楼上这句“用了三极管就觉得效率不会高到哪里去”

甚是不通。

网友D:
好象又看到一个二极管与电容串连的电路~~~~

网友E:
呵呵,清闲啊,

刚好今天把TL-R402的路由器拆了,里面用的就是MC3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