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TA08用法

楼主(2007-10-20):
各位大侠:我原有一块电路板用97A6开关管控制30W风机运转(暧风机的风机脚),更换97A6为后可以用来控制400W电机,现我又有一块电路板是用的97A8开关管控制30W风机正常,但换成BTA08后不能开启,我用多块板和管子试过均不能正常开,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求大侠不吝赐教!!焦急的菜鸟

网友A:
BTA08的触发电流比97A6大很多

型号中有触发电流的参数

楼主:
谢谢lydyf指点

谢谢你!我用的是BTA08 600B,我先去试试把触发电阻改小,还望赐教有何种代用品,不胜感激!

网友B:
改成用BTA08600C或触发电流更小一点

不过最好是改你的电路输出到可控硅的电流,因为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小了,抗干扰能力就小了。而且,在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极限的附近,有可能这几个管子能触发,另外几个就不能触发了。这样对管子的要求太高了,不适合。建议加大电路的触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