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12或24V,驱动8个7段数码管,请问有那些简洁的实现方式

楼主(2007-10-25):
我这边是从PLC的晶体管输出取32个数字信号,然后驱动8个7段数码管,每个输出信号可以是12-24V的电压信号,请问为了驱动这8个数码管,都有哪些简洁的实现方式呢?用74LS行不行呢?

谢谢大家帮我想想

网友A:
总得说说

“我这边是从PLC的晶体管输出取32个数字信号”是什么样的数字信号吧?

楼主:
就是开关信号啦

就是开关信号啦,输出1的时候电压12V,输出0的时候电压0V左右,

网友B:
电阻分压后驱动74HC系列的

楼主:
s

如果采用74ls247的话,输出可以接5V就行了,问题是输入应该如何接线呢?
74LS147输入最高接多高电压信号啊,12V的行吗?

如果采用电阻分压的话,太麻烦了,因为我是8位数字的,如果用电阻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