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几个电路的逻辑关系

楼主(2007-10-28):
最好给出分析过程 谢了 大侠

楼主:
3接着来

网友A:
很简单的门电路,楼主自己分析下

很简单的门电路,楼主自己分析下
只给出第一题的答案, 可照此推理
1,  C = A + B
注意MOS的Gate 和Source接起来相当一个电阻

网友A:
不小心看错了.

第一题, C = A 同或 B

楼主:
不会耶 才求教的

请不吝赐教
菜鸟企笔

网友B:
虽然我也很菜 但是我这么做的

写出真值表  比如第1个
MOS高电平开启  所以有真值表  当AB都为0的话电路截止 没有电流  所以C=Vdd  所以有下面这个关系  应该是一个同或
A  B  C
0  0  1
0  1  0
1  0  0
1  1  1

网友C:
同意同或

第一个应该就是同或吧。AB相等的话C直接就是VDD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