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多个温度探头在电脑上监测显示的电路

楼主(2007-11-02):
请问大家多个温度探头在电脑上监测显示的电路怎么做啊?最好能上传个图片过来!!!

能在电脑上监测每个地方的温度,可能需要软件的支持吧

网友A:
需要做上位机/下位机

楼主:
用单片机可以做吗.

用单片机可以做吗.

网友B:
单片机当然可以做,而且还少不了

网友C:
使用温度传感器,之后信号放大处理,再模数转换..

在单片机处理,然后串行通信

网友D:
热烈拥抱楼上MM!

签名图片好好看.

楼主:
不知道有那位工程师能设计出来啊!

不知道有那位工程师能设计出来啊!我是初学者只能看看

网友E:
能够设计楼主要求的温度测量系统的工程师

这个坛子里有大把。
但是,这个温度测量显示系统,不是一张图就能够说明全部的,除了前端机软件,还有PC机软件。而且,温度测量范围不同,选用的传感器也会不同,电路也就不同。

网友F:
单片机当然可以做,而且还少不了

使用温度传感器,之后信号放大处理,再模数转换..

网友G:
简单的话,可以用ds18b20

网友H(2007-12-03):
要是温度不高,可以用IIC总线的,上位机用IIC协议读取就好

网友I:
re

use lm75
不用单片机。

网友J:
大部分的主板都支持几个关键的部件测温

其他的就不要吧,没什么实际的用途,不过LM75确实不错,IIC的总线,操作方便,要不一个MCU,带几个NTC传感器,通过串口或者USB传送数据也不错,在机箱的光驱位置安一个LCD屏幕直接看也很好,这样即使PC宕机也可以看到温度

网友K:
你要的是多少的???

是量称-----来信好拉!!!people12@people.com.cn

网友L(2008-01-14):
这是兄弟没事写的换热机组的监控软件

里面有4点温度采集(还可扩展至最大255点),5路压力采集,阀门开度控制,还有6路I/O检测,N路控制输出扩展,支持网络及本地COM通讯口采集控制数据.图片显示为通过互联网获取到的信息内容.

网友M:
不要错过

路过走过,不要错过。

网友N:
16 楼的界面不错啊,用什么写的?

网友O:
老版本的CVI还是LW编的,新版本要漂亮的多~~~

网友P:
用一个带IIC总线的单片机

带一串18B20,通过串口或USB口和计算机通信,计算机上要有串口通信的软件,
带IIC的51,PIC行不我不知道,NXP的ARM7也可以,

网友Q:
路过

高手就是多...呵呵....
顶了!

网友L:
DELPHI+第三方的仪表控件做的,2年前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