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啥玩艺

楼主(2007-11-02):
TDA2822的小功放块是再普通不过的,昨天看到给2822供电的电路很奇怪,咋一看像稳压器,仔细打量它又不是稳压器,俺真猜不透他是做什么的,特来二姨
家讨教

网友A:
上电启动,过载(短路)保护

楼主:
LS请你说说过载保护的原理

网友A:
呵呵,最主要的还是稳压

电路上电时,通过C622、D605、R625让Q605导通,电路启动;
之后由R627保持Q605的导通

当输出电压偏低时,R627、R628两个电阻分压R627上分得的电压小于V_D606 - V_Q605be,Q605BE结电压较高,Q605 导通度增加;
当输出电压上升,高到9.4V以上时,R627上压降增加,Q605 B极电位小于E极电位-0.7V,Q605导通度下降,输出电压下降

Q606是用来作为过载和短路保护的,当瞬态电流过大或短路时,Q606导通,关闭输出。

这个电路的关键在于D606的位置,看懂这一点就好分析了
实际上和上次那个1000V电压的电路是一回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