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光电池信号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是你到底想问什么呢?

网友B:
我问一个菜问题

放大器输出反馈到输入   接电容是积分运算
电阻并电容是什么电路?

网友A:
电容的作用是隔直通交,再并上电阻就是...

一阶高通滤波器啦

高通滤波器接在反馈电阻Rf位置,相当于分母,
因此电路整体效果就是低通了,作用就是滤除高频成分,防止自激

网友B:
唉!关于放大器 都忘了

输入加个电容是高通?

输入端和反馈都加电容就是带阻或者带通了?

楼主:
问题是!!!!

接光电池的正负级,上电后,光电池原来没有上电时有0.25V左右电压,上电后被拉低到只有0.05v左右了!!

网友C:
dd

电池不接负载当然电压高了接了就变了

楼主:
有道理啊!其实我主要是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D:
把电阻弄大些呗,或者加个射随。

网友B:
电阻大能增加驱动能力吗?小蛋蛋

网友C:
dd

不明白要改什么啊!!还是看书吧!!hoho

楼主:
电阻弄大试验了下,效果不好!

只用这一路运放,怎么弄呢!(是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B:
你把哪个电阻弄大了?

反馈的?

网友C:
dd

你把电阻加到多大?

楼主:
四个都×100

网友C:
dd

你把电池和20M电阻接成回路看看20M电阻
上电压多少。电池内阻好大阿
明明表的是4运放信号还说只有一路

楼主:
其它三路干别的用了!

网友E:
re

建议搂主用这个IC把,没有外围电路,输出就是单总线数字信号.把热偶换成光敏即可.还比OP27/37便宜.

网友E:
补充

其数据格式

楼主:
多谢多谢!

没办法!最后改成ina322了!要是能用这个运放就完美了!呵呵

网友F:
讨论好啊,扩展思路

楼主:
硅光电池的特性到底是电流特性还是电压特性!!

网友E:
re

闭环是电流特性.开环是电压特性.

网友G: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

我用的不是这个放大器,我用电流放大器LM359,效果很好,而且已经做出了成品。

楼主:
to: tomegeo

能不能贴个电路给参考一下啊!!
我用差分电路放大,但是总是有个15ms的正弦波在里面.给个图参考一下!!多谢啦!!

网友H(2007-12-21):
输入阻抗比较高的应用中,最好是将信号进行屏蔽处理。

防止自振荡!

网友I:
光电池输出阻抗搞。你的放大器输入只有10k。肯定拉低了

网友E:
re

PS202的输入可以到10G欧.

网友J:
怎么没有图?

   来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