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单次运转控制电路

楼主(2007-11-21):
微动K触动------电机转------(变速过,稍慢)转一圈-----停

电路要求:   1.微动K触动后不放开

                  2. 放开后再触动重复转一圈

望多多高手参与

网友A:
dd

是不是按一次转一圈阿

网友B:
LFS

    我想问一下,是控制直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楼主:
回2楼:是的
回3搂:是直流电机

网友C:
需要编码器做反馈

楼主:
这么复杂

能说详细些吗?比如给出个图

楼主:
网友有方案

网友方案:

可以用一个延时开关K按下时不放开电机转,放开后延时电机转一周的时间.
再触动立刻松开就实现重复转一圈了.

这个方案只在转速特慢时才能用,且延时要相当正确,不然又会继续第二转,

是否考虑用二只微动开关加电子元件来简单实现

网友D:
有难度

你电机控制精确度要求不高的话。。。编码器也许可以试试。。

网友E:
这让我想到冲压机的曲轴,踩一下脚踏转一圈.

不过楼主是要控制马达...不大了解.
一般的玩具直流电动机只要轻轻通一下电就能转上好几圈.怎样精确控制到1圈?
楼主交代的不够详细.无法推测.

楼主:
再交代一下

谢9楼回贴:题目是:电机转--(变速过,稍慢)转一圈.不是电机轴端转一转
谢8搂回贴:编码器方案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F:
用编码器成本高

用编码器成本高,不如在电机驱动的机构上装一定位开关,确定一转的位置,再用单片机控制,很简单。

网友G:
很简单,可以去搜索、参照汽车雨刮电机的电路

网友H:
步进电机

网友I:
侍服电机

步进电机速度慢,普通电机精度差,最好的是侍服电机,哈哈...

网友J:
步进电机、编码器等,这些成本都太高

说实在话,楼主的要求根本用不到什么电子技术,xwj 在12楼已经给楼主指明方向了。

楼主:
回12,15楼

很简单(十分希望)与用不到什么电子技术(好象太过点),是否能在"指明方向"后,提点具体的(比如出示汽车雨刮电机等电路),供我和网友们学学

网友J:
回楼主 scn

图是没有。
简单说明一下大概就可以:
你要控制的轴(可能经过减速)上装一个凸轮,轴旋转到这个位置就把一个限位开关顶开而使电机断电。
启动电路,必须使按键(或微动开关,或别的什么)按下后能够保持一段时间,以使该轴能够转到凸轮脱离限位开关,但该轴上的凸轮脱离限位开关后还必须使按键失去作用,以免按键长按下电机连续转动。这可以用轴上另一个凸轮实现。

楼主:
谢谢参与

谢谢17楼这么细致的贴,但是,问题在于我发贴就是求助能配此类机械装置的电路,我想到过:1."使按键(或微动开关,或别的什么)按下后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用电容延时或单稳来解决;2."必须使按键失去作用,以免按键长按下电机连续转动。这可以用轴上另一个凸轮实现"不装第二只凸轮能否用电路解决之,
仅有想法,因水平关系,最终未能形成电路,望多多高手参与
电路不那么简单,汽车雨刮电机的电路完全不能等同

楼主:
有高手提议

 综合电子论坛 → 电子技术类 → 电路欣赏栏目里
有论坛版主发贴提议:  用个 PIC12C508,8条腿单
片即搞定,

望版主和高手们展示设计的硬件图和程序,

寻求用简单电子元件和微动开关件组合的巧妙电路

楼主:
高手已示电路

电子制作,技术论坛 沧海一粟老师用555设计了电路
此电路我已实际运行,完全OK了.已满足了:微动K触动--电机(直流小功率)转---(变速过,稍慢)转一圈-----停.的电路要求,并已做到 1.微动K触动后不放开 2. 放开后再触动重复转一圈的功能.
综合电子论坛 → 电子技术类 → 电路欣赏栏目里,有论坛版主发贴提议:  用个 PIC12C508,8条腿单片来搞,这也应能OK的,而且还能扩展功能,但只是提议,未能出示电路和程序,盼

网友K:
说说

要是步进电机的,我也许还可以帮帮忙,要是其他的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你的设计很可能说的是步进电机的功能,侍服电机电机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可下评论.

网友L(2008-02-07):
多电机控制

同时控制3个电机 开关正反转 2个是点动 电磁波无线控制
就是1个发射机1个接收机 可以同时和单独 发射9种以上的
信号 1个频段 怎么发射和识别 给个方按 行的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