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一下我的板,估计砖头不少

楼主(2007-11-21):
(无正文)

网友A:
我晕一个,多层焊盘本来就是过孔呀

网友B:
dd

铺铜的意义不是很大啊,都分成好几块了

网友C:
挺好的!我也画过这样没过孔的板。

网友D:
简单的插件板不要说过孔,用单面的都完全可以

看看彩电,CRT都是用单面板的

网友E:
看上去的点乱,调调布局,看看

楼主:
回3

1:铺铜还是连在一起的
2:awey单面板能搞定吗?有很多跳线吧
3:布局是有点乱,那个大电位器不能动啊

网友D:
彩电都可以用单面板布

彩电里的电路板跳线并不多,而且跳线大多是数字电路部分的。

你的电路完全可以用单面板布,但一定要先有个便于走线和电气性能都
兼顾的布局,这就是单面板布板的难点。适当的跳线没有关系。

网友F:
像你怎么简单的板子合理调整布局,

基本上可以不用跳线,单面板搞定。

网友D:
如果是早几年

双面板价格是单面板的5-10倍时,你知道老板会怎么对你`~~~~

网友G:
re

有几个过孔又咋勒?
板子跑高频吗?

网友H:
铺铜不是说连在一起的就行了

铺铜不是说连在一起的就行了,要都注意信号回路,我看左边的铺铜就不太合理了

网友I:
什么功能的板呢

看上去像电源板,好象不需要用网状布铜

网友J:
低速的板子

能在一层走线的,尽量在一层走线,另一层留下比较完整的大地

如果实在要在另一层走线,那么尽量短,不要把大地分成好几块~~~~

网友K:
差不多是个半残……

楼主:
改后的板子

图1

楼主:
改后的板子

图 2

楼主:
改后的板子

图3

楼主:
满分100分,能打几分?

网友L:
双面板怎么会没有过孔啊

网友J:
教而不善~~~~

网友M:
虚焊的话容易出问题

焊盘处虚焊的时候通路就断了
个人觉得低速板还是没必要刻意减少过孔

网友N:
有水平了!

兄弟能用至上!将就!!

网友O:
加油````

说句实话~板子布得不咱的~~~~功底不是很好~~~布板子要多花时间.做一块漂亮的板子要跟锈花一样````一点一点慢慢改`````

网友P:
既然做成双面的,就充分的把地线、电源线和功率线最大化

楼主:
LZ是菜鸟吗?如果是,那我就是菜鸟

网友Q:
电路板的覆铜不光是需要漂亮

要考虑各种电流回路的效应,覆铜被分割的话,电容特性表较明显,声音会受影响。

网友R:
re

追求没有过孔没有意义

如果打上过孔后使你的电源及地平面变得更完整的话还是多打些把

横平竖直走线,保证电源及地平面的栅格是低速板高性能的要点

实在要水平,就单层把,看看好的电源都是单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