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贴片二极管的压降是0.3v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在0.3V左右

网友B:
回computer00

肖特基应该是快速管吧,但书上说肖特基电容较大,电容大还能快速吗?

楼主:
能推荐个型号么

谢谢圈圈,能推荐个具体型号么,用作电源输入防反接。正向电流1A以上
以前用1n4007,它的压降太大

网友C:
要提供耐压参数

肖特基一般耐压较低,你可以去ON的网站看看哪款适合你

网友A:
1A的,可以查查1N5816/17/18/19等等,看合适不

网友D:
肖特基

肖特基的管多的是能符合你要求的。

网友E:
肖特基管有长电,LRC,都可以使用,

肖特基管有长电,LRC,都可以使用,有关资料可以去相关网站查找

网友F(2008-01-03):
肖特基的管多的是

肖特基的管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