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电路---USB-485

楼主(2007-12-09):
如下图:

网友A:
图上的RXLED,TXLED是不是标注有误呀?

还有,为什么同样的指示LED要用2个?

网友B:
可以达到250K波特率吗?

网友C:
485靠数据做流控是很常见的做法,而且这是个有问题的设计

必须加上下拉才能保证电平的正确

楼主:
支持9600是可以的,再高没有试用过!

网友D:
又见白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