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控制电磁阀电路,欢迎拍砖

楼主(2007-12-10):
(无正文)

网友A:
?

光偶通时三极管会通吗?有不有画错呢?

网友B:
大哥你这电路打算干啥用啊?

网友C:
为什么不用NPN,要用PNP呢?

电路设计好像有误,至少我没有弄明白

楼主:
hi,我也感觉不对,参考别人的电路

已改为npn管子,驱动24v 500mA电磁阀,不知
什么型号的三极管要好些?谢谢

网友D:
呵呵,这个图画得...

看着真别扭.

楼主:
呵呵,第一次用pads ,自己做的元件很难看

有没有pads元件库下载啊,那个
npn三极管,什么型号合适呢?
24v电磁阀,500mA电流。在线等。。。。。。。
谢谢。

网友E:
你的+5v和+24v是共地的吗,如果共地没必要用光藕。

楼主:
谢谢提醒

节约成本的电路

网友C:
为什么不用N沟道?

P沟道的型号选择少,N沟道方便些

网友F:
N沟道管子需要一个更高的驱动电压……

除非这样接:+24-->电磁阀-->驱动管-->地

网友G:
看他前面的图,电磁阀完全可以不接地

P13 -> 电阻电容网络(抗干扰用) -> N-MOSFET G极
N-MOSFET D 极 -> 电磁阀 -> +24V

不考虑抗干扰,全部电路一个 N-MOSFET 即可(逻辑电平型号的)

楼主:
奥,谢谢各位高见,,

没怎么做过控制类,不太熟!
只要电路没毛病就行,以后再优化。
谢谢斧正!

楼主:
奥,赤铸的方法很好啊

网友H:
做控制的不用光偶隔离,你等着吃苦头吧!

网友I:
~~~

5楼的图不可行,B极要加上拉~~~

网友J:
15楼说的没错,正在吃苦头

  15楼说的没错,正在吃苦头电路板已做好,郁闷,
电路图已经验证过可以用的啊。
在现在电路下,有哪些2改进方法,譬如元器件的选型。
   16楼,评价一下9楼的电路吧。

楼主(2008-07-28):
hi

电路图怎么没有了,
请问怎么恢复电路图啊?
没电路图,这个帖子没一点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