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时钟电路的硬件电路图如何设计最简单?

楼主(2007-12-13):
我已将时,分,秒分别存储在20H,21H,22H中,如何将它显示在数码管上?也就是显示程序

网友A:
动态扫描,你找00的博客上面有一个动态扫描的图纸

网友B:
扫描~

  每次扫描一位就OK了

网友C:
做这个东西最好有实时时钟的芯片

显示可以用动态扫描,当然,用16*2的字符液晶模块也可,

网友D:
这有什么好吹滴?我汗

网友E(2008-02-16):
找时钟IC解决呀,要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