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麻烦

楼主(2007-12-17):
最近遇到一个麻烦,就是用单片机 芯片MC68HC05设计一个对电冰箱的控制电路 /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A:
看完楼主的帖

我更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网友B:
这个控制是控制什么呀?

控制冰箱走路??

网友C:
控制电冰箱制冷吧,嗯,有搞头啊……

网友D:
麻烦

首先你要用单片机来做什么,然后确定控制需要哪些.最后还需要什么特殊的功能. 比如停电该怎么保护食物不坏了!

网友E:
控制冰箱定时吃掉里面的东西,然后再转换成便便。。

网友F:
呵呵,先把功能写出来,

只有一个MCU不得行,还要温度传感器,压缩机驱动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加上人机接口,键盘,数码管什么的,

当然,程序和电路一样重要,先把电路搞出来,再来写程序,

网友G:
调查以后再说吧!

网友H:
控制冰箱做饭么 厉害

!!

网友I:
是不是控制冰箱把大象装进去啊!!!

这个不太麻烦的。。。

网友J:
哈哈.楼上一个比一个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