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两种接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12-21):
第一种接法,不能控制电机;
第二种接法,可以控制电机。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

网友A:
第一个图更合理

是否24V电压太高了,MOS管的GS击穿了?  三极管的C串个20K的电阻试试

楼主:
奥,谢谢指点,我再试试

网友B:
恩,应该不超过20V,估计是击穿了

串个电阻分压吧

楼主:
hi

感觉不是击穿了啊
我把按电路图1的接法,恢复到2的接法就又可以了。
同一个MOS管

楼主:
验证

只要在24v---S-MOS之间串个电阻,就可以正常工作。
奇怪,24v和S-MOS直连就是不行!

网友C:
先看DATASHEET

先看DATASHEET....

网友D:
呵呵,还是第2种好吧

第一种,驱动电流小于第2种。
第一种的G电压要更高才好,比如50V

网友E:
呵呵,LS答非所问!

MOS管的G极驱动电压没那么高吧!

楼主:
基本解决

当我把电机移到远离控制部分,就可以了!
但这样我就疑惑了:第一种电路好些呢,还是第二种好呢?

网友D:
第一种换N型的好,N型贵。

第一种控制负载电源正,为高端控制。

高端用N型,低端用P型,驱动不累人。

高端用p型,管子压降多,要不烫,提高控制端电流

提高电压,或将R5换为N型三极管。

分析哈电流放大原理就好理解了。

楼主测量两种方法那种管子的压降高就明白了。
;;;;;;;;;;;;;;;;;;;;;;;;;

回 :1.电流小了,驱动不了电机,是回答了楼主的问题。

     2。50伏串个电阻到控制端是没有问题的。验证过

目的是提高控制端的电流。

引用 网友E: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10楼: 呵呵,LS答非所问!

MOS管的G极驱动电压没那么高吧!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控制电机的地端好些吧

网友H:
楼主所谓不能控制是关不断,还是打不开。

楼主:
LS

是关不断,在关状态,电机还有工作,但是电流能感觉变小了。
是不是电路干扰的原因啊,当我把电机接线端子移远了,就好了。
但是这样不稳定的电路我感觉是有问题啊。

楼主:
hi,谢谢

谢谢 awey,sz_kd 我准备用第一种电路;
谢谢eelover,shiyang800,我准备选个GS耐压高些的;
谢谢miky,Vgss耐压为20v,看来电路上需要选耐压24v的;
谢谢谈的元 谢谢分析,电路板按第一种做的,准备调整参数,有合适的型号推荐吗?
谢谢donkey89,xuyaqi,lfq_qing

  我觉得第一种电路导通的话,Vgss压降为24v,而管子参数压降为20v估计是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