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MCU的I/O口输出信号控制电热丝

楼主(2008-01-02):
各位高手,我想利用MCU的I/O口输出的3.3V(最大驱动电流50mA)的信号控制电热丝为物体加热,电热丝用220的交流电,大约有几个A的电流,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开关器件能够满足要求,请各位大侠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例如较大功率的加热

单片机检测交流电过零,控制可控硅的导通周期数,是最简单的。
其次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再次就是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了。

楼主:
讨论

多谢指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3.3V的输出信号驱动能力太小,有可能根本无法驱动可控硅。

网友B:
用BT137双向可控硅

MCU推动专业交流光电藕合器TLP666,或MOC3061等等(型号很多,可自选)。MCU只需要提供10mA的驱动电流已经足够,甚至5mA也可以工作。
此类交流光藕是专为推动双向可控硅而设计,内部集成过零检测,因引不需要MCU再外写过0检测。电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可靠!
它的原理其实是由MCU驱动交流光电藕合器初级的LED,次级的光敏二级管接收到再放大驱动可控硅。

网友C:
难道不能用继电器?

网友D:
输出到加一个三极管,

3205试下,串一个继电器,

楼主:
致谢

多谢各位高手的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