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数字电位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7-07-15):
各位大侠:
小弟在使用数字电位器X9313WP时,在没有把芯片焊到板子上的时候,测量芯片的高端和低端之间的电阻是正确的,10K。但是在测量滑动端和高端或低端之间的电阻时总是无穷大,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芯片内部的任何一个电子开关都没有接通啊?
该怎么解决?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mos开关

看看他的资料你就知道了

网友B:
MOS没电怎么通

是靠MOS管控制的,没上电是不会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