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帮忙看看我的可控硅波形!

楼主(2007-08-02):
接电阻型电加热等东西,可控硅波形没问题
但是接电感线圈(风扇),可控硅每次都不能在0点关断,每次都要冲点过去才关。
我已经试了加阻容。。串几个uH的不饱和电感,一点用都没有。可控硅也是用的HI-COMM型的BTA16-800,一点用也没有,和
BT137-800一个样。

网友A:
可控硅关断不是电压过零,

而是电流过零(电流低于维持电流),电感负载电压电流不是同时过零点.(电流滞后于电压一点)

网友B:
电感续流呀,接感性负载就这样

网友C:
如果你的Igt受电压影响也是正弦波

当IT(RMS)受电压波形开始减少的时候,如果IT(RMS)电流小于IL时,流经可控硅的电流就会关断!

IL :Latching Current
   Minimum amplitude of the anode current necessary to keep the triac
conducting when the gate current is removed.

在BTA16数据手册上有这个参数。2楼解释的电流就是这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