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该芯片

楼主(2007-08-03):
该图中的电压是用万用表量的,有可能是脉冲(万用表表现不出来).有没有高手能猜出U1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典型的半桥驱动芯片

可能IR2104之类芯片

楼主:
其工作原理

其是怎么工作的?请赐教

网友A:
半桥推挽驱动,通过变压器输出高压

你确保电路没画错 ,这该是灯的驱动吧

5、7控制管子轮流导通,因该 2,3,4是脉冲输入

网友B:
PWM

输出PWM,控制开关,根据反馈来确定占空比

楼主:
该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

从IR2104的PDF发现,其3脚应为脉冲输入,2脚为控制3脚的信号,但图中3脚我无法理解其脉冲来自何处.同时想问一下:IR2104有没有替代芯片,其型号是什么?谢谢.IR2104的2脚有没有简便的脉冲产生方法如20KHz.

网友C:
瞎猜

感觉是一个双向可控硅。驱动电机正、反转。

网友D:
见过

电源稳压控制输出脉冲来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液晶电视电源常用

网友C:
给个完整线路啊,学习一下。

谁有完整线路传一个,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