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96的输入电压求助!

楼主(2007-08-03):
2596手册上写的输入电压最大允许40伏,
实际使用中,24伏输入(卡车上蓄电池),有大约百分之五的2596被烧坏.
电路如下: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PCB走线的问题.

电路图没有问题,电压也没有问题,一定是效率不高,电流大时发热烧坏.

网友B:
测过冲击没有?

车载应用,有时候过高的冲击电压和冲击电流都能导致电源部分的故障

网友C:
启动负载过重烧毁

网友D:
同意四楼的

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