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看,有点意思!很有意思!!

楼主(2007-08-03):
如图,三个电阻R1、R2、R3串联,R1接电源,R3接地,从R2、R3的连接点分压到单片机做模数转换.问题:三个电阻要怎样取值,当三个电阻分别短路和都不短路四种状态,使单片机最容易分辩?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复杂哟!!!,不信你试试.

网友A:
你这接法太差劲,可以有8种状态的哦

楼主:
to xwj

8种?没有必要.只需要三个电阻分别短路和都不短路共四种状态就行了,一种特殊场合只能这样用.这已经够你算了.算起来真的很复杂.我们几个人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B:
这还有难度啊,取这样的标题,该被骂

理论上上面二个电阻只要不是相同的阻值随便怎么取值都可以分辨出你说的四种状态下的不同电压值.这个还有疑问还算是搞电子的?

网友C:
??!!

设 R2=2R1,R3=R1,则:
R1短路, Vadc=Vcc/3R1*R1=Vcc/3
R2短路, Vadc=Vcc/2R1*R1=Vcc/2
R3短路, Vadc=GND
都不短路,Vadc=Vcc/4R1*R1=Vcc/4

楼主:
to linxinchun 东尧

4楼请看懂我的意思.不懂还要骂人.随便选取在个电阻,用一个无限位的ADC当然可以做到.我是说用最小位的ADC,比如8位ADC,精度只有1/32,就分不出来了.
理论上,分成0,Vcc/4,2Vcc/4,3Vcc/4效果最好,每级差VCC/4,变成用2位ADC就可以了.但你不可能分压得到这个理想值.
按东尧的阻值方案,通分后成:0, 3/12, 4/12, 6/12。在3/12, 4/12之间,只差1/12,差别太小,而在6/12以上则浪费没有用到。所以明显不是最好的方案。举例:R1=R;R2=2R;R3=3R时(0,3/4,2/5,1/2),差别最小一级是1/10,这个的效果也比你的都好。
肯定还有更好的方案,不知最终正确的答案是多少????

网友D:
LZ还叫板了,呵呵!

从上向下数,4个触点分别为1、2、3、4
1)1--3   Vadc=Vcc=5V
2)3--4   Vadc=Gnd=0V
3)1--2   Vadc=(R3/(R2+R3))Vcc=2/3Vcc
4)2--3   Vadc=(R3/(R1+R3))Vcc=1/3Vcc
取值:
R1=2*R3
R3=2*R2

网友B:
说你还不服,8位的ADC精度是1/32啊?

比8位更小的几乎找不到了,电阻随便凑也够你用的,折腾什么啊.

楼主:
to conwh

我说的是,三个电阻分别短路三种情况(每次只短路一个)加上都开路一种情况.即1-2,2-3,3-4,OFF,没有1-3一次短路两个电阻的情况,所以,你的不是我要的答案.否则太简单了.

楼主:
TO 8楼

是我写错了,8位ADC精度是1/256.我是说,实际应用当然可以挑选电阻值,做到能用.但如果电阻没有选好,加上电阻的误差,还是比较容易误判.所以理论上一定有一个最佳答案.就当这是一个数学题.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我怎麽沒看出來? - -#

网友F:
yun men

郁闷,一键飞梭,
唉现在的人啊,九条牛都拉不回来.......,牛得再也不能牛了,可能是.....

网友G:
唉,要说的话给楼上抢先了

引用 楼主: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10楼: TO 8楼

我是说,实际应用当然可以挑选电阻值,做到能用.但如果电阻没有选好,加上电阻的误差,还是比较容易误判.所以理论上一定有一个最佳答案.就当这是一个数学题.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
就算当数学题也无意义,按楼上几位说的动手实验看看再说。

网友H:
同意13楼

咱是搞工程的,就不必死抠数学啦。因为理论与实际永远存在差异,你算得再好做不出来还是一场空,能做出来就不管它是否合理论值了。

楼主:
就没有一个会算出答案的吗?

我已经说过,这是一个特殊环境,容易受到干扰。当然要选取四种状态尽可能电压差别大的,能抗100V的干扰与抗1000V就是不一样.搞工程就是要精益求精。什么叫死抠数学,理论不会计算就去实验那叫蛮干。我承认理论与实际存在差异,但这个简单的电阻的串联,理论与实际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I:
晕...这种东西还需要专门来计算...

网友H:
不知道对不?

设电阻分别为X Y Z,电压为z/(x+y+z)、z/(z+y)、z/(x+z)它们的值接近1/4、2/4、3/4,设min为它们对应相减的绝对值之和,当min值最小时应该就是最优解,可解得当x:y:z的比为1:3:3时min最小。
要完全达到1/4、2/4、3/4是不可能的,方程此时无解。

网友H:
不好意思

上面的有点错,min最小不一定是最优解

网友H:
顶一下

我不会用MATLAB呀,不然画个三维曲面图应该可以找到最佳点

网友H:
怎么没人说话了

我证明了一下,不可能同时满足三个差值都大于1/5,即z/(x+y+z)、
z/(z+y)-z/(x+y+z)、z/(x+z)-z/(z+y)不可能同时满足大于1/5.
我写了个程序在一百内取整数,最大为0.12,即X=97,Y=60,Z=96,能得到差分别为(0.38,0.12,0.12)*5,三个压值依次为0.6V,1.2V,3.2V,它接近1/8不知道这个值够用不?

网友D:
你自己选吧

 .33, .50, .50。 .25, .50, .33。 .20, .50, .25。 .16, .50, .20。 .14, .50, .16。 .12, .50, .14。 .11, .50, .12。 .10, .50, .11。 .09, .50, .10。 .08, .50, .09。
 .50, .66, .66。 .40, .66, .50。 .33, .66, .40。 .28, .66, .33。 .25, .66, .28。 .22, .66, .25。 .20, .66, .22。 .18, .66, .20。 .16, .66, .18。 .15, .66, .16。
 .60, .75, .75。 .50, .75, .60。 .42, .75, .50。 .37, .75, .42。 .33, .75, .37。 .30, .75, .33。 .27, .75, .30。 .25, .75, .27。 .23, .75, .25。 .21, .75, .23。
 .66, .80, .80。 .57, .80, .66。 .50, .80, .57。 .44, .80, .50。 .40, .80, .44。 .36, .80, .40。 .33, .80, .36。 .30, .80, .33。 .28, .80, .30。 .26, .80, .28。
 .71, .83, .83。 .62, .83, .71。 .55, .83, .62。 .50, .83, .55。 .45, .83, .50。 .41, .83, .45。 .38, .83, .41。 .35, .83, .38。 .33, .83, .35。 .31, .83, .33。
 .75, .85, .85。 .66, .85, .75。 .60, .85, .66。 .54, .85, .60。 .50, .85, .54。 .46, .85, .50。 .42, .85, .46。 .40, .85, .42。 .37, .85, .40。 .35, .85, .37。
 .77, .87, .87。 .70, .87, .77。 .63, .87, .70。 .58, .87, .63。 .53, .87, .58。 .50, .87, .53。 .46, .87, .50。 .43, .87, .46。 .41, .87, .43。 .38, .87, .41。
 .80, .88, .88。 .72, .88, .80。 .66, .88, .72。 .61, .88, .66。 .57, .88, .61。 .53, .88, .57。 .50, .88, .53。 .47, .88, .50。 .44, .88, .47。 .42, .88, .44。
 .81, .90, .90。 .75, .90, .81。 .69, .90, .75。 .64, .90, .69。 .60, .90, .64。 .56, .90, .60。 .52, .90, .56。 .50, .90, .52。 .47, .90, .50。 .45, .90, .47。
 .83, .90, .90。 .76, .90, .83。 .71, .90, .76。 .66, .90, .71。 .62, .90, .66。 .58, .90, .62。 .55, .90, .58。 .52, .90, .55。 .50, .90, .52。 .47, .90, .50。

 .25, .33, .50。 .20, .33, .33。 .16, .33, .25。 .14, .33, .20。 .12, .33, .16。 .11, .33, .14。 .10, .33, .12。 .09, .33, .11。 .08, .33, .10。 .07, .33, .09。
 .40, .50, .66。 .33, .50, .50。 .28, .50, .40。 .25, .50, .33。 .22, .50, .28。 .20, .50, .25。 .18, .50, .22。 .16, .50, .20。 .15, .50, .18。 .14, .50, .16。
 .50, .60, .75。 .42, .60, .60。 .37, .60, .50。 .33, .60, .42。 .30, .60, .37。 .27, .60, .33。 .25, .60, .30。 .23, .60, .27。 .21, .60, .25。 .20, .60, .23。
 .57, .66, .80。 .50, .66, .66。 .44, .66, .57。 .40, .66, .50。 .36, .66, .44。 .33, .66, .40。 .30, .66, .36。 .28, .66, .33。 .26, .66, .30。 .25, .66, .28。
 .62, .71, .83。 .55, .71, .71。 .50, .71, .62。 .45, .71, .55。 .41, .71, .50。 .38, .71, .45。 .35, .71, .41。 .33, .71, .38。 .31, .71, .35。 .29, .71, .33。
 .66, .75, .85。 .60, .75, .75。 .54, .75, .66。 .50, .75, .60。 .46, .75, .54。 .42, .75, .50。 .40, .75, .46。 .37, .75, .42。 .35, .75, .40。 .33, .75, .37。
 .70, .77, .87。 .63, .77, .77。 .58, .77, .70。 .53, .77, .63。 .50, .77, .58。 .46, .77, .53。 .43, .77, .50。 .41, .77, .46。 .38, .77, .43。 .36, .77, .41。
 .72, .80, .88。 .66, .80, .80。 .61, .80, .72。 .57, .80, .66。 .53, .80, .61。 .50, .80, .57。 .47, .80, .53。 .44, .80, .50。 .42, .80, .47。 .40, .80, .44。
 .75, .81, .90。 .69, .81, .81。 .64, .81, .75。 .60, .81, .69。 .56, .81, .64。 .52, .81, .60。 .50, .81, .56。 .47, .81, .52。 .45, .81, .50。 .42, .81, .47。
 .76, .83, .90。 .71, .83, .83。 .66, .83, .76。 .62, .83, .71。 .58, .83, .66。 .55, .83, .62。 .52, .83, .58。 .50, .83, .55。 .47, .83, .52。 .45, .83, .50。

 .20, .25, .50。 .16, .25, .33。 .14, .25, .25。 .12, .25, .20。 .11, .25, .16。 .10, .25, .14。 .09, .25, .12。 .08, .25, .11。 .07, .25, .10。 .07, .25, .09。
 .33, .40, .66。 .28, .40, .50。 .25, .40, .40。 .22, .40, .33。 .20, .40, .28。 .18, .40, .25。 .16, .40, .22。 .15, .40, .20。 .14, .40, .18。 .13, .40, .16。
 .42, .50, .75。 .37, .50, .60。 .33, .50, .50。 .30, .50, .42。 .27, .50, .37。 .25, .50, .33。 .23, .50, .30。 .21, .50, .27。 .20, .50, .25。 .18, .50, .23。
 .50, .57, .80。 .44, .57, .66。 .40, .57, .57。 .36, .57, .50。 .33, .57, .44。 .30, .57, .40。 .28, .57, .36。 .26, .57, .33。 .25, .57, .30。 .23, .57, .28。
 .55, .62, .83。 .50, .62, .71。 .45, .62, .62。 .41, .62, .55。 .38, .62, .50。 .35, .62, .45。 .33, .62, .41。 .31, .62, .38。 .29, .62, .35。 .27, .62, .33。
 .60, .66, .85。 .54, .66, .75。 .50, .66, .66。 .46, .66, .60。 .42, .66, .54。 .40, .66, .50。 .37, .66, .46。 .35, .66, .42。 .33, .66, .40。 .31, .66, .37。
 .63, .70, .87。 .58, .70, .77。 .53, .70, .70。 .50, .70, .63。 .46, .70, .58。 .43, .70, .53。 .41, .70, .50。 .38, .70, .46。 .36, .70, .43。 .35, .70, .41。
 .66, .72, .88。 .61, .72, .80。 .57, .72, .72。 .53, .72, .66。 .50, .72, .61。 .47, .72, .57。 .44, .72, .53。 .42, .72, .50。 .40, .72, .47。 .38, .72, .44。
 .69, .75, .90。 .64, .75, .81。 .60, .75, .75。 .56, .75, .69。 .52, .75, .64。 .50, .75, .60。 .47, .75, .56。 .45, .75, .52。 .42, .75, .50。 .40, .75, .47。
 .71, .76, .90。 .66, .76, .83。 .62, .76, .76。 .58, .76, .71。 .55, .76, .66。 .52, .76, .62。 .50, .76, .58。 .47, .76, .55。 .45, .76, .52。 .43, .76, .50。

 .16, .20, .50。 .14, .20, .33。 .12, .20, .25。 .11, .20, .20。 .10, .20, .16。 .09, .20, .14。 .08, .20, .12。 .07, .20, .11。 .07, .20, .10。 .06, .20, .09。
 .28, .33, .66。 .25, .33, .50。 .22, .33, .40。 .20, .33, .33。 .18, .33, .28。 .16, .33, .25。 .15, .33, .22。 .14, .33, .20。 .13, .33, .18。 .12, .33, .16。
 .37, .42, .75。 .33, .42, .60。 .30, .42, .50。 .27, .42, .42。 .25, .42, .37。 .23, .42, .33。 .21, .42, .30。 .20, .42, .27。 .18, .42, .25。 .17, .42, .23。
 .44, .50, .80。 .40, .50, .66。 .36, .50, .57。 .33, .50, .50。 .30, .50, .44。 .28, .50, .40。 .26, .50, .36。 .25, .50, .33。 .23, .50, .30。 .22, .50, .28。
 .50, .55, .83。 .45, .55, .71。 .41, .55, .62。 .38, .55, .55。 .35, .55, .50。 .33, .55, .45。 .31, .55, .41。 .29, .55, .38。 .27, .55, .35。 .26, .55, .33。
 .54, .60, .85。 .50, .60, .75。 .46, .60, .66。 .42, .60, .60。 .40, .60, .54。 .37, .60, .50。 .35, .60, .46。 .33, .60, .42。 .31, .60, .40。 .30, .60, .37。
 .58, .63, .87。 .53, .63, .77。 .50, .63, .70。 .46, .63, .63。 .43, .63, .58。 .41, .63, .53。 .38, .63, .50。 .36, .63, .46。 .35, .63, .43。 .33, .63, .41。
 .61, .66, .88。 .57, .66, .80。 .53, .66, .72。 .50, .66, .66。 .47, .66, .61。 .44, .66, .57。 .42, .66, .53。 .40, .66, .50。 .38, .66, .47。 .36, .66, .44。
 .64, .69, .90。 .60, .69, .81。 .56, .69, .75。 .52, .69, .69。 .50, .69, .64。 .47, .69, .60。 .45, .69, .56。 .42, .69, .52。 .40, .69, .50。 .39, .69, .47。
 .66, .71, .90。 .62, .71, .83。 .58, .71, .76。 .55, .71, .71。 .52, .71, .66。 .50, .71, .62。 .47, .71, .58。 .45, .71, .55。 .43, .71, .52。 .41, .71, .50。

 .14, .16, .50。 .12, .16, .33。 .11, .16, .25。 .10, .16, .20。 .09, .16, .16。 .08, .16, .14。 .07, .16, .12。 .07, .16, .11。 .06, .16, .10。 .06, .16, .09。
 .25, .28, .66。 .22, .28, .50。 .20, .28, .40。 .18, .28, .33。 .16, .28, .28。 .15, .28, .25。 .14, .28, .22。 .13, .28, .20。 .12, .28, .18。 .11, .28, .16。
 .33, .37, .75。 .30, .37, .60。 .27, .37, .50。 .25, .37, .42。 .23, .37, .37。 .21, .37, .33。 .20, .37, .30。 .18, .37, .27。 .17, .37, .25。 .16, .37, .23。
 .40, .44, .80。 .36, .44, .66。 .33, .44, .57。 .30, .44, .50。 .28, .44, .44。 .26, .44, .40。 .25, .44, .36。 .23, .44, .33。 .22, .44, .30。 .21, .44, .28。
 .45, .50, .83。 .41, .50, .71。 .38, .50, .62。 .35, .50, .55。 .33, .50, .50。 .31, .50, .45。 .29, .50, .41。 .27, .50, .38。 .26, .50, .35。 .25, .50, .33。
 .50, .54, .85。 .46, .54, .75。 .42, .54, .66。 .40, .54, .60。 .37, .54, .54。 .35, .54, .50。 .33, .54, .46。 .31, .54, .42。 .30, .54, .40。 .28, .54, .37。
 .53, .58, .87。 .50, .58, .77。 .46, .58, .70。 .43, .58, .63。 .41, .58, .58。 .38, .58, .53。 .36, .58, .50。 .35, .58, .46。 .33, .58, .43。 .31, .58, .41。
 .57, .61, .88。 .53, .61, .80。 .50, .61, .72。 .47, .61, .66。 .44, .61, .61。 .42, .61, .57。 .40, .61, .53。 .38, .61, .50。 .36, .61, .47。 .34, .61, .44。
 .60, .64, .90。 .56, .64, .81。 .52, .64, .75。 .50, .64, .69。 .47, .64, .64。 .45, .64, .60。 .42, .64, .56。 .40, .64, .52。 .39, .64, .50。 .37, .64, .47。
 .62, .66, .90。 .58, .66, .83。 .55, .66, .76。 .52, .66, .71。 .50, .66, .66。 .47, .66, .62。 .45, .66, .58。 .43, .66, .55。 .41, .66, .52。 .40, .66, .50。

 .12, .14, .50。 .11, .14, .33。 .10, .14, .25。 .09, .14, .20。 .08, .14, .16。 .07, .14, .14。 .07, .14, .12。 .06, .14, .11。 .06, .14, .10。 .05, .14, .09。
 .22, .25, .66。 .20, .25, .50。 .18, .25, .40。 .16, .25, .33。 .15, .25, .28。 .14, .25, .25。 .13, .25, .22。 .12, .25, .20。 .11, .25, .18。 .11, .25, .16。
 .30, .33, .75。 .27, .33, .60。 .25, .33, .50。 .23, .33, .42。 .21, .33, .37。 .20, .33, .33。 .18, .33, .30。 .17, .33, .27。 .16, .33, .25。 .15, .33, .23。
 .36, .40, .80。 .33, .40, .66。 .30, .40, .57。 .28, .40, .50。 .26, .40, .44。 .25, .40, .40。 .23, .40, .36。 .22, .40, .33。 .21, .40, .30。 .20, .40, .28。
 .41, .45, .83。 .38, .45, .71。 .35, .45, .62。 .33, .45, .55。 .31, .45, .50。 .29, .45, .45。 .27, .45, .41。 .26, .45, .38。 .25, .45, .35。 .23, .45, .33。
 .46, .50, .85。 .42, .50, .75。 .40, .50, .66。 .37, .50, .60。 .35, .50, .54。 .33, .50, .50。 .31, .50, .46。 .30, .50, .42。 .28, .50, .40。 .27, .50, .37。
 .50, .53, .87。 .46, .53, .77。 .43, .53, .70。 .41, .53, .63。 .38, .53, .58。 .36, .53, .53。 .35, .53, .50。 .33, .53, .46。 .31, .53, .43。 .30, .53, .41。
 .53, .57, .88。 .50, .57, .80。 .47, .57, .72。 .44, .57, .66。 .42, .57, .61。 .40, .57, .57。 .38, .57, .53。 .36, .57, .50。 .34, .57, .47。 .33, .57, .44。
 .56, .60, .90。 .52, .60, .81。 .50, .60, .75。 .47, .60, .69。 .45, .60, .64。 .42, .60, .60。 .40, .60, .56。 .39, .60, .52。 .37, .60, .50。 .36, .60, .47。
 .58, .62, .90。 .55, .62, .83。 .52, .62, .76。 .50, .62, .71。 .47, .62, .66。 .45, .62, .62。 .43, .62, .58。 .41, .62, .55。 .40, .62, .52。 .38, .62, .50。

 .11, .12, .50。 .10, .12, .33。 .09, .12, .25。 .08, .12, .20。 .07, .12, .16。 .07, .12, .14。 .06, .12, .12。 .06, .12, .11。 .05, .12, .10。 .05, .12, .09。
 .20, .22, .66。 .18, .22, .50。 .16, .22, .40。 .15, .22, .33。 .14, .22, .28。 .13, .22, .25。 .12, .22, .22。 .11, .22, .20。 .11, .22, .18。 .10, .22, .16。
 .27, .30, .75。 .25, .30, .60。 .23, .30, .50。 .21, .30, .42。 .20, .30, .37。 .18, .30, .33。 .17, .30, .30。 .16, .30, .27。 .15, .30, .25。 .15, .30, .23。
 .33, .36, .80。 .30, .36, .66。 .28, .36, .57。 .26, .36, .50。 .25, .36, .44。 .23, .36, .40。 .22, .36, .36。 .21, .36, .33。 .20, .36, .30。 .19, .36, .28。
 .38, .41, .83。 .35, .41, .71。 .33, .41, .62。 .31, .41, .55。 .29, .41, .50。 .27, .41, .45。 .26, .41, .41。 .25, .41, .38。 .23, .41, .35。 .22, .41, .33。
 .42, .46, .85。 .40, .46, .75。 .37, .46, .66。 .35, .46, .60。 .33, .46, .54。 .31, .46, .50。 .30, .46, .46。 .28, .46, .42。 .27, .46, .40。 .26, .46, .37。
 .46, .50, .87。 .43, .50, .77。 .41, .50, .70。 .38, .50, .63。 .36, .50, .58。 .35, .50, .53。 .33, .50, .50。 .31, .50, .46。 .30, .50, .43。 .29, .50, .41。
 .50, .53, .88。 .47, .53, .80。 .44, .53, .72。 .42, .53, .66。 .40, .53, .61。 .38, .53, .57。 .36, .53, .53。 .34, .53, .50。 .33, .53, .47。 .32, .53, .44。
 .52, .56, .90。 .50, .56, .81。 .47, .56, .75。 .45, .56, .69。 .42, .56, .64。 .40, .56, .60。 .39, .56, .56。 .37, .56, .52。 .36, .56, .50。 .34, .56, .47。
 .55, .58, .90。 .52, .58, .83。 .50, .58, .76。 .47, .58, .71。 .45, .58, .66。 .43, .58, .62。 .41, .58, .58。 .40, .58, .55。 .38, .58, .52。 .37, .58, .50。

 .10, .11, .50。 .09, .11, .33。 .08, .11, .25。 .07, .11, .20。 .07, .11, .16。 .06, .11, .14。 .06, .11, .12。 .05, .11, .11。 .05, .11, .10。 .05, .11, .09。
 .18, .20, .66。 .16, .20, .50。 .15, .20, .40。 .14, .20, .33。 .13, .20, .28。 .12, .20, .25。 .11, .20, .22。 .11, .20, .20。 .10, .20, .18。 .10, .20, .16。
 .25, .27, .75。 .23, .27, .60。 .21, .27, .50。 .20, .27, .42。 .18, .27, .37。 .17, .27, .33。 .16, .27, .30。 .15, .27, .27。 .15, .27, .25。 .14, .27, .23。
 .30, .33, .80。 .28, .33, .66。 .26, .33, .57。 .25, .33, .50。 .23, .33, .44。 .22, .33, .40。 .21, .33, .36。 .20, .33, .33。 .19, .33, .30。 .18, .33, .28。
 .35, .38, .83。 .33, .38, .71。 .31, .38, .62。 .29, .38, .55。 .27, .38, .50。 .26, .38, .45。 .25, .38, .41。 .23, .38, .38。 .22, .38, .35。 .21, .38, .33。
 .40, .42, .85。 .37, .42, .75。 .35, .42, .66。 .33, .42, .60。 .31, .42, .54。 .30, .42, .50。 .28, .42, .46。 .27, .42, .42。 .26, .42, .40。 .25, .42, .37。
 .43, .46, .87。 .41, .46, .77。 .38, .46, .70。 .36, .46, .63。 .35, .46, .58。 .33, .46, .53。 .31, .46, .50。 .30, .46, .46。 .29, .46, .43。 .28, .46, .41。
 .47, .50, .88。 .44, .50, .80。 .42, .50, .72。 .40, .50, .66。 .38, .50, .61。 .36, .50, .57。 .34, .50, .53。 .33, .50, .50。 .32, .50, .47。 .30, .50, .44。
 .50, .52, .90。 .47, .52, .81。 .45, .52, .75。 .42, .52, .69。 .40, .52, .64。 .39, .52, .60。 .37, .52, .56。 .36, .52, .52。 .34, .52, .50。 .33, .52, .47。
 .52, .55, .90。 .50, .55, .83。 .47, .55, .76。 .45, .55, .71。 .43, .55, .66。 .41, .55, .62。 .40, .55, .58。 .38, .55, .55。 .37, .55, .52。 .35, .55, .50。

 .09, .10, .50。 .08, .10, .33。 .07, .10, .25。 .07, .10, .20。 .06, .10, .16。 .06, .10, .14。 .05, .10, .12。 .05, .10, .11。 .05, .10, .10。 .05, .10, .09。
 .16, .18, .66。 .15, .18, .50。 .14, .18, .40。 .13, .18, .33。 .12, .18, .28。 .11, .18, .25。 .11, .18, .22。 .10, .18, .20。 .10, .18, .18。 .09, .18, .16。
 .23, .25, .75。 .21, .25, .60。 .20, .25, .50。 .18, .25, .42。 .17, .25, .37。 .16, .25, .33。 .15, .25, .30。 .15, .25, .27。 .14, .25, .25。 .13, .25, .23。
 .28, .30, .80。 .26, .30, .66。 .25, .30, .57。 .23, .30, .50。 .22, .30, .44。 .21, .30, .40。 .20, .30, .36。 .19, .30, .33。 .18, .30, .30。 .17, .30, .28。
 .33, .35, .83。 .31, .35, .71。 .29, .35, .62。 .27, .35, .55。 .26, .35, .50。 .25, .35, .45。 .23, .35, .41。 .22, .35, .38。 .21, .35, .35。 .20, .35, .33。
 .37, .40, .85。 .35, .40, .75。 .33, .40, .66。 .31, .40, .60。 .30, .40, .54。 .28, .40, .50。 .27, .40, .46。 .26, .40, .42。 .25, .40, .40。 .24, .40, .37。
 .41, .43, .87。 .38, .43, .77。 .36, .43, .70。 .35, .43, .63。 .33, .43, .58。 .31, .43, .53。 .30, .43, .50。 .29, .43, .46。 .28, .43, .43。 .26, .43, .41。
 .44, .47, .88。 .42, .47, .80。 .40, .47, .72。 .38, .47, .66。 .36, .47, .61。 .34, .47, .57。 .33, .47, .53。 .32, .47, .50。 .30, .47, .47。 .29, .47, .44。
 .47, .50, .90。 .45, .50, .81。 .42, .50, .75。 .40, .50, .69。 .39, .50, .64。 .37, .50, .60。 .36, .50, .56。 .34, .50, .52。 .33, .50, .50。 .32, .50, .47。
 .50, .52, .90。 .47, .52, .83。 .45, .52, .76。 .43, .52, .71。 .41, .52, .66。 .40, .52, .62。 .38, .52, .58。 .37, .52, .55。 .35, .52, .52。 .34, .52, .50。

 .08, .09, .50。 .07, .09, .33。 .07, .09, .25。 .06, .09, .20。 .06, .09, .16。 .05, .09, .14。 .05, .09, .12。 .05, .09, .11。 .05, .09, .10。 .04, .09, .09。
 .15, .16, .66。 .14, .16, .50。 .13, .16, .40。 .12, .16, .33。 .11, .16, .28。 .11, .16, .25。 .10, .16, .22。 .10, .16, .20。 .09, .16, .18。 .09, .16, .16。
 .21, .23, .75。 .20, .23, .60。 .18, .23, .50。 .17, .23, .42。 .16, .23, .37。 .15, .23, .33。 .15, .23, .30。 .14, .23, .27。 .13, .23, .25。 .13, .23, .23。
 .26, .28, .80。 .25, .28, .66。 .23, .28, .57。 .22, .28, .50。 .21, .28, .44。 .20, .28, .40。 .19, .28, .36。 .18, .28, .33。 .17, .28, .30。 .16, .28, .28。
 .31, .33, .83。 .29, .33, .71。 .27, .33, .62。 .26, .33, .55。 .25, .33, .50。 .23, .33, .45。 .22, .33, .41。 .21, .33, .38。 .20, .33, .35。 .20, .33, .33。
 .35, .37, .85。 .33, .37, .75。 .31, .37, .66。 .30, .37, .60。 .28, .37, .54。 .27, .37, .50。 .26, .37, .46。 .25, .37, .42。 .24, .37, .40。 .23, .37, .37。
 .38, .41, .87。 .36, .41, .77。 .35, .41, .70。 .33, .41, .63。 .31, .41, .58。 .30, .41, .53。 .29, .41, .50。 .28, .41, .46。 .26, .41, .43。 .25, .41, .41。
 .42, .44, .88。 .40, .44, .80。 .38, .44, .72。 .36, .44, .66。 .34, .44, .61。 .33, .44, .57。 .32, .44, .53。 .30, .44, .50。 .29, .44, .47。 .28, .44, .44。
 .45, .47, .90。 .42, .47, .81。 .40, .47, .75。 .39, .47, .69。 .37, .47, .64。 .36, .47, .60。 .34, .47, .56。 .33, .47, .52。 .32, .47, .50。 .31, .47, .47。
 .47, .50, .90。 .45, .50, .83。 .43, .50, .76。 .41, .50, .71。 .40, .50, .66。 .38, .50, .62。 .37, .50, .58。 .35, .50, .55。 .34, .50, .52。 .33, .50, .50。

网友J:
是不是应该按照E24系列电阻的标准阻值来取最优?否则电阻

正负5%的偏差。
只要按标称阻值取三个电阻,每个电阻偏差正负5%幅度时得到的压差ADC能够准确识别就可以了啊。否则算得要死你电阻还要用一个个地配。

楼主:
birenai高手,我就没想到可以写个程序去算.

birenai高手,我就没想到可以写个程序去算.不过,birenai在程序中还没有考虑到电阻有些值不存在的情况.比如E24系列就没有60和96的情况.所以可能还不是正确答案.
各位从birenai的计算可以看出问题的复杂了吧.
让那些题意都没看懂,就以为简单而高谈阔论的人站一边去吧.正因为有这种所谓的工程师的存在,才会使我们的电子产品的不能达到最优的品质.
顺便说一下,这是一个美资公司的面试题,好多人就栽这个题上.

楼主:
20楼高手

20楼高手,我就没有想到写程序去算。不过20楼可能还没有考虑到电阻不能随意取值,比如在E24系列中就没有97、60和96这种阻值,所以这一定不是最终正确答案。
从20楼的计算各位可以看出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了吧。

网友D:
没有什么可得意的,8位的分辨率可以轻松作到的,8位的不会

到10%(包括电阻的误差)

网友K:
说两句

我看到这个要求取最值的题目就想到用C编他出来。MATLAB应该更好算。
基于有些电阻值不存在的原因,需要对取的值做个限制(不是整数就得了的)。

网友L:
耳机上面常用的线性开关(轻触开关功能键)。

网友M:
四个状态是
ADC=VCC/4
ADC=3VCC/4
ADC=2VC/4
ADC=0
R1+R2=R3=1/2
R1=0 R2/R3=3/4
R2=0 R1/R3=1/4
R3=0
结果是
12R1=4R2=3R3

网友N:
没啥

接法多,还是一个样,没什么就分压法吧

网友O:
不用理LZ了,钻牛角尖也不是这样钻的

这样的问题还说复杂,还说到抗干扰,抗干扰加硬件虑波或软件虑波,才4个电阻就搞不定了,那要是用一根带AD功能的口线设计8个按键(可以简单支持组合键)岂不是难为死了

网友P:
LZ精益求精

birenai的解很好 0V,0.6V,1.2V,3.2V

网友Q(2007-09-07):
29楼的解应该对了

网友H:
好久没上了

快毕业了,忙着找工作去了。
29楼解得不对,把它的结果代到第一个等式中去是不对的,我说了我证明了不可能同时大于1/4,如果只当数学题解,我现在还解不出来,因为他是个四维的而且是个极限。

网友H:
我说的第一个等式是指我列的第一个等式。他列出的后两个等式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