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实现上电自动开启,手动或自动切断电源的电路

楼主(2007-08-05):
原理如图,电池供电,打开开关,可控硅在RC的作用下开启并维持导通,如果按下按钮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控制继电器工作,切断可控硅的阳极电源使截止。

网友A:
S1应当是常闭按钮

楼主:
S1按下用来断开

不过在C2旁要接一个泄放电阻,按下S1断开并关闭S2后,C2的能量没有泄放途径,再次开启S2可能不能工作。

网友B:
LZ那样还是要靠S2来打开、关闭啊, S2 接D1左端不更好?

按一下S2打开,按一下S1关闭

楼主:
没错,这个东西原来是用在双电源上的

S2是一个双刀双位的船型开关,用来手动控制开启和关闭,S1的位置原来是一个NMOS管,由MCU控制,但监测到电池电压下降到某个数的时候,关闭系统,以保护电池不会过放电,呵呵,为了野外工作,还要便携但是又很费电,所以出来个馊主意,这个是简化部分。

网友C:
请问C1在这里什么作用?

楼主:
为SCR提供触发信号,不过SCR至少要保持一个可维持的电流

要不然SCR会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