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问题

楼主(2007-08-09):
稳压管有三个主要参数:1.稳定电压 2.工作电流 3.功率 我想知道这三个的关系.因为我在用1N4742A(12V.1W.76MA)稳压一个电路中,碰到一个问题:我加上一个负载时,1N4742两端的电压为11.5V,然后我在加一个负载在上面,这时其电压为6.9V左右.我主要是不知到工作电流是二极管自身的最大允许电流,或是外面负载的允许电流.同理功率是自身消耗的最大功率,或是负载要求的最大值..望知情者赐教于我,非常感谢.

网友A:
工作电流是稳压二极管需要的最小电流,不能低于它

功耗是稳压二极管的最大功耗,不能大于它。

网友B:
楼主还没有把并联稳压的工作原理搞清楚

没有把稳压管工作过程搞清楚,你的这些问题简直没法回答。
先找本书看吧。如果没有,把邮箱地址贴出来或用站内即时消息发给我,我发给你。一定注明你的邮箱支持多大附件。

楼主:
邮箱是pttptt85@sohu.com

另:452128882@qq.com也可

楼主:
哪为什么电压没有稳定到12V呢?

如果电流.功率都是二极管自身的,那为什么电压没有稳住呢?

网友B:
回楼上

你的负载太重,分走了太多电流,稳压管来没有电流了。

楼主:
选二极管

那意思是我在选二极管时应选电流小的二极管了.如1N5242(0.5W,12V,38MA)

楼主:
我以为

我以为是功率越大,工作电流越大越好呢.难道不是?

网友B:
7楼说反了

5楼的问题,应该选更大的稳压管,同时需要减少限流电阻。

网友A:
这里有两个电流,一个是最大允许电流,

一个是最小稳压电流。

像你那个38mA,就是最大工作电流,因为12*38=456mW,也就是大概0.5W。

你还得找到它的最小稳压电流,并保证你的实际电流要在最大和最小之间。

楼主:
没有限流电阻

9楼的朋友能不能说清楚一点.选更大是指功率和电流吗?2楼不是说电流是需要的最低电流吗?而且我看了一下二极管的手册.功率越大,电流也越大.并且我是变压器输出后接一个电阻在直接并稳压管,稳压管没有分流电阻.

楼主:
手册没说

好多手册都没说其最低工作电流

网友B:
“没有限流电阻”
“我是变压器输出后接一个电阻在直接并稳压管”
这个电阻就是限流电阻。
“在”应为“再”,“并”应为“串”。

书已发出,好好看看再说吧。

网友C:
從穩壓管的原理著手吧 反向擊穿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