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话振铃电路

楼主(2007-08-17):
要求是5V或3.3V供电,加电就可振铃,不是靠交换机的铃流控的。
我找了一下,市面上大部分是电话机的振铃电路,要靠交换机提供几十伏的交流
信号振铃。没找到低压的。

网友A:
有啊,就是软封装的,响铃声音有好多种,就有电话铃声的

楼主:
不想用玩具里那种膏药芯片,据说不稳定,效果也不好

网友B:
稳定没问题。但效果就不好说了。。

也有封装好的语音IC,还可以自己灌自定的音乐的。。。

网友C:
可以使用门电路模拟振铃

网友A:
还很挑剔,你可以自己做。标准是这样的。

两个音频信号源,512赫,640赫,交替输出,交替频率10赫。做吧。

网友D:
RE

可以用555自己做一个嘛
又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