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一金属轴的转速!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7-08-18):
各位高手,你们好,现在我想测一个机械设备上的金属轴的转速,用数码管显示,0~2000转,大家有什么好建议?我听说过用接近开关跟单片机可以搞,但不知道怎样设计?
     谢谢!
那位高手有建议请:E-mail:lrf43648370@163.com
     感激!

网友A:
方法太多,自己先上网搜索后再说

网友B:
测速电机和编码器都可以

网友C:
一个光电码盘就搞定了!

网友D:
给你的建议

可以在轴上附加一个薄片,用他遮挡光电开关,发出脉冲;也可以在轴上加磁铁,旁边加半导体集成电路磁敏传感器,输出脉冲信号

网友E:
再介绍一个非接触式的

前段时间公司买了个电机,想测下转速,在轴上画个记号,用频闪灯照轴部,调节频闪灯的频率,直到看到基本静止的记号,转速就等于频闪灯的频率了。介绍这个方法,娱乐一下:)

网友F:
呵呵

我学生时代 拆过  软驱  里面是利用磁感应原理测旋转速度的!!!!
   就是在圆周上加了个东西,然后在合适位子布置了个传感器,这样才处理下就可以了!!!
    测试摩托车是用了激光测速度,再处理,这样的是光感觉的 !!!
其实上面朋友已经提过了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但其实要处理后面采样的数据才是关键!!!!!!

网友G:
用HALL计数

网友H:
其实要处理后面采样的数据才是关键!

网友I:
把金属轴 油成 黑一半/白一半

网友J:
就是数它在1分种里转了几圈

网友K:
转得慢,要测旋转角度

转得快,要测单位时间内转的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