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数字电源用51单片机控制

楼主(2007-08-18):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数字电源,输入数字就可以显示和输出相应的电压。

网友A:
“数字电源”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要求,用单片机加一片DA作为可调电源的基准电压,经校准后即可实现。

网友B:
做一个真正的数字电源

跟“输入数字就可以显示和输出相应的电压”相比,那工程可就大了。

网友C:
呵呵,那个应该叫:“数控电源”

网友A:
回楼上

那个东西,我考虑了几年,没敢动手。

网友B:
俺也仅仅

数控电源:做了个样品自己玩玩;
数字电源:脑袋里有个框框,一直没敢下手;
最多也就是搞了个PX3538的DEMO板,看了下TI的DSP资料。

网友D:
用51芯片数字空制电源

用51芯片为核心控制电源

网友E:
有些难度,尤其是大范围调压和大电流输出

    键盘输入和显示都容易,难点在DA输出的电压经比例放大后,再经串联型稳压输出部分。宽范围、大电流输出时调速管的功耗吃不消。要想做好可能得用多抽头变压器作输入。

网友F:
数控开关电源又怎样?

PWM应用那么多,51能顶得来吧?
7135测量和显示调整结果,并由51收集数据进行调整控制.使之达到设定值.数控调温烙铁,数控调速调光,都实现了.并且难度不大.

不过,51能够可靠支援电源这个应用吗?万一出错了祸害难以估计呢.电源是整个电器的心脏.如果一不小心出了个心机梗塞症,那是很令人担忧的情况.

网友A:
真人说的

正是我最担心的。
万一程序出错,那很可能烧一大片。
可是,谁也不敢保证程序不跑飞,否则要看门狗干什么?
如果加上各种各样的保护电路,保证单片机程序跑飞也不会出现烧管子的事,那还不如不用单片机控制,就让开关电源专用控制芯片去控制就行了。这样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便宜的不到一元,功能较强的如SG3525也不到两元。用单片机降低不到两元成本而担那么大风险,不值得。

网友G:
是要加硬保护的

万一程序出错,那很可能烧一大片。

网友H:
我做过,现在还在一直用

数控可调电源俺做过,现在还在一直用,而且用得很爽。主要特性如下:
1.输入220+-30V,输出0-18V可调,调压精度0.1V,最大输出电流1A
2.双四位数码管显示电压电流,电压显示:0.00-18.00V,电流显示0-1000mA.
3.触摸式调压,只有加减两个触摸键,可0.1V精调和1V粗调,调电压非常舒式方便。
4.完善硬件过流保护,超过1A就自动断开输出并蜂鸣器beep beep报警,自动侦测负载,只要负载未切开一直保护,切开负载后自动恢复电压。这个被我短路过数千次测试,未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