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哈,在布线的时候

楼主(2007-08-25):
(无正文)

楼主:
还没说完呢,怎么就发布了

   在布线的时候有些地线是不是可以先不布,等最后覆铜的时候自动和元件的地连在一块?

网友A:
一般是这样

网友B(2007-09-30):
..

不过最好是先连上,要不没连上可不好.

网友C:
最好还是先布地线为好

网友D:
不管是先布地线还是后布地线,

关键要做到心中有地线。

网友E:
re:5楼

覆铜后进行设计校验就行了

网友F(2007-11-23):
先连为上!

养成好习惯比较好,一般先连上.因为有些线在铺铜以后发现连不上地了,哈哈,再调整可是费劲的很.

网友G:
铺铜后进行校样,没连接的地方打过孔

网友H:
那看你做几层板了,一般先连上好点,

网友I:
习惯什么线都走好检查后,再铺

网友J:
老调重弹:Layout不会重视地线的话,只能说明你是个模拟菜

地线和电源是一体的,但因为一般模块间、器件间都是共地耦合,地线比电源更为重要!

网友K:
re

hoho,如果电源是理想的,则地和电源线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