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里有的元件显示荧光绿色

楼主(2007-08-26):
导入网络表的时候没有错误,元件也肯定没有重叠,

会使什么原因呢,大侠指点一下,非常感谢了

如图

网友A:
封装有问题

封装参考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安全间距设定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dd

规则没有设置啊!!

网友E:
3楼OK

就3楼的说法

网友F:
还以为你的电路板会发射电子束!!

网友G(2008-02-19):
!!

从新设置一下设计规则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