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27):
有人能说明一下该电路中,D2,D3四个二极管所起的作用及如何工作的吗?
谢谢各位!

楼主: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D2,D3是肖特基二极管,这里要求选择低饱和压降,低结电容

这里是用来限幅用的,限制在±0.3V左右,保护运放。

网友B:
保护运放

网友C:
D2、D3为什么用两组?

楼主:
还有问题。。

靠近1800V处两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滤波?
为什么要两个电阻呢?

楼主:
有这种电容吗

图中0.55u的电容有吗

网友A:
那个只是滤波用而已。没有0.55你装个0.68都没问题

楼主:
是电解电容吗?

楼主:
可以用大很多的电容吗?比如2.2u

我用的APD反向电压大约只要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