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芯片的隐藏脚

楼主(2007-09-03):
关于集成芯片的隐藏脚,比如74系列的地线和电源脚是隐藏的,所以在PCB上他们都没有NET,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隐藏的就没有net了?晕!!!

网友B:
那不是隐藏

应该说是默认。

网友C:
我怎么没看到隐藏????????、

网友D:
这一点要注意的

电源和地的net名要注意,否则真的会不通.
可以打开元件仔细看一下,就会明白,或者生产网络表时看网络表文件

网友E:
想看的话还不容易?

两种方法:
1.在放置元件前在元件库里察看,点中元件,点下边的Edit出现新的对话框,在左下角的Hidden Pins前打上钩,就能显示隐藏的电源引脚,默认的网络一般是VCC和GND
2.在原理图里双击元件,打开对话框,在Attributes项,在Hidden Pins后打钩,点确定就能看到隐藏的引脚

网友F:
你的解决是什么意思?

 LZ的解决是在电路图中显示还是如何才能把地引脚和电源引脚设置为隐藏呢?

网友G:
重新做个不隐藏的 pcbw.cn

网友H:
8楼说的是.如果真要不使用默认.必须这么做.

一些设计中采用分区式供电网络,与VCCGND不直连,那么就得使用非默认方式的电源脚.
例如,我想把6264经过二极管和电池做NVRAM,那么6264原来的VDD/VCC就不得和电路的总VCC直连.但是默认的是直连的.那么我就另做一个6264_1,把电源脚属性改成"被动"并取消隐藏.那么,这个电源脚可以接到系统总VCC之外的电源线路,不会产生混乱短路.

至于"无网络"问题,可能是你没有在电源输出线上使用VCC/GND网络,而是采用了+5V/0V等其他形式.

网友I:
修改网络表

网络表会有一个VCC,GND的NET,分别将电源插座的VCC、GND的引脚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