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简单现象,但无法解析

楼主(2007-09-10):
 三极管A点电压实测是0V,按原理来说应该是18V.怎么解释.
我开始认为二极管的CE装反了.把CE交换过来,现象一样.
也认为二极管坏过,换上新的三极管现象不变.
请大家解析.

楼主:

难道三极管的CE可以反过来用?

网友A:
c极接18v

网友B:
量仔细点!不是零伏!!!

用低压档量一下,应该在几mV~100mV之间(视三极管直流放大系数)

三极管反过来用,也具有一定的直流放大功能,只不过直流放大系数比较小,但如果集电极电阻比较大,也可工作在深度饱合状态。

设Q2的直流放大系数为100,管子饱合深度已经达到26,EC反接,饱合深度也有5-10,饱合输出压降很小。

网友C:
不管怎么样也不会是18V

Q2的BC或BE是个二极管,你的一个脚接到了地,至少也会被二极管箝位。

楼主:
谢谢大家

四楼很有说服力,我因为做开关用.没注意.

网友D:
哦 945记得好像是NPN把 pcbw.cn

网友E:
似乎理论值是0。。。

网友F:
关键看你三极管工作在哪个区域?

楼主:
应用

我今天看到IIC不同电压的接口电路就是这个原理.原来没看懂怎么实现双向通讯.利用这个现象解析就很清楚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很完全解析这种现象.

网友C:
上图中的三极管两端的两个电阻要去掉

利用三极管CE反接也有一定的放大特性实现双向传输

网友G:
实测是0V

实测是0V,你的实测参考点有问题

网友H:
对的

Q2工作在开关状态,并已导通,Uce压降很小,故近似为0伏。

网友I:
开关管导通后,Vce大约在100mV左右。

网友J:
没错,三极管反接,也有放大倍数。

电流放大倍数 = 输运系数 X 注射比

三极管反接:输运系数 不变。
            注射比 减小。

 注射比减小 最小也会大于零,所以 电流放大倍数也大于零。

网友K:
同意14的说法,

网友L:
hui 11

11楼的那个应该搞成CMOS才可以,而且串的电阻要去掉,不然你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问题,

网友M:
同意13,14楼的说法.

网友N:
sdfsdf

是0V啊,

不过是0.7V, 看仔细一点哦.

网友O:
反过来还是3极管!!!只是放大倍数小了点。应该是0.3V吧(标称

网友P:
zhouyulu说的是...

请问zhouyulu用三极管和用CMOS管都有什么差别?

引用 网友L: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19楼: hui 11

11楼的那个应该搞成CMOS才可以,而且串的电阻要去掉,不然你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问题,

网友Q:
近似为0伏

网友R:
没试过,理论上Ib电流应为0啊,Vce是反压,三级管工作在截止区.查一下954耐压多少,不会已经被18V击穿了吧

网友S(2007-10-30):
三极管

管子不会被反穿吗?

网友T: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三极管可以CE极调换使用,调换之后放大倍数变小,并且有的管子饱和压降还会降低,这是在一次应聘时,一位老工程师用来修理我的题目.
并且在新单位这一知识被我用上了,其实大凡全一点的三极管特性曲线图上都有这一状态的特性曲线图.在三极管特性图示仪上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U:

三级管反接一样可以放大,只是放大倍数小些,如9013反接时放大倍数为二十几。你的管子饱和了。所以A点约为0

网友V:
re

14樓說法不對,從電路上看A點不可能是0V,理論上不可能.除非管子C/E擊穿.

网友W:

量仔细一点,可能是量错了吧

网友X:
问一下 那个饱和深度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Y:
看来你基础都没学好

看来你基础都没学好,还说电路简单.

网友:
汗!

明白了

网友Z:
LZ的晶体管用错了,应该用PNP管才和电源极性适配。

网友AA:
同意21楼,反向击穿

网友T:
建议理解不了CE电压为零的同志

再次看一眼晶体管的特性曲线,然后计算一下管子CE上的电流,然后对照曲线图,看看此时CE压降应该是多少

网友AB:
请教

一般I2C都是开漏输出,
IIC不同电压的接口电路是不是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