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迟滞比较器

楼主(2007-09-11):
看看这个基本的迟滞比较器电路,仿真出来Vt1=4,Vt2=5V,可是Voh=3.2V,Vol=1.84V,其它三个值还是达到要求了,可我需要的Vol要小于0.8V,请教各位,改那儿可以实现这一点?
另外,请问R1的阻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36V直接输入到LM339?

不能这样用。应该36V先分压再输入到LM339。

楼主:
?

LM339的工作电压不是可达正负36v吗?

网友B:
LM339输入无钳位二极管

输入电压高于比较器电源电压那么多,比较器非玩完不可

网友A:
仔细再看看datasheet

楼主:
不好意思

首先,我给的信号源只是用来仿真的,实际情况是没这么大的,不好意思

还有,负端输入是一定小于VCC-2?这时候我用的是单端输入啊,
我比较水,还请大家别太鄙视,呵呵

网友C:
根据比较器输出高低画两个等肖电路马上就可以分析了!

建议去看下NSC比较器的手册!上面都有很好说明!

楼主:
谢谢

我还在看,最新的想法是,改大V1的值行不行?
这样拉高了Voh,对Vol的影响很小,然后用电阻降压,仿真时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