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高频正弦波整形成高频方波怎么弄?

楼主(2007-09-17):
(无正文)

网友A:
多高的频率?

如果不是很高,不到1mhz以上的话可以用比较器啊,或者用高速比较器
要是十几兆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半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放大 限幅

楼主:
谢谢

谢谢,我决定先用个限幅,再用正向放大器,最后用个施密特触发器。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D:
先回答2楼的问题

网友E:
方波

加个比较器

网友F:
回5楼问题

不怎么样。
很笨的设计。
先把2搂问题说清楚。

楼主:
回答2楼问题

我是要做个等精度频率测量器,我觉得频率要在100HZ到100MHZ之间。

网友G:
用一两个三极管整形就可以了。

网友H:
一个电阻两个二极管把他变成方波,嘿嘿

网友I:
楼上:人家要"等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