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673烫手

楼主(2007-09-24):
在调试自己设计板子电源的时候,发现LM2673在加上电后非常烫手,于是断电,思考中。电路采用的是datasheet上提供的经典电路,请高手提点,谢谢!

楼主:

电源用的是19v供电,LM2673要求的输入电压是8v~40v

网友A:
烫手说明工作输出电流较大

楼主:
烫手未必是片子问题或者电路不正确

电路我检查过了,是前面的二极管焊反了,导致LM2673发烫。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的是5v定额输出,但输出电压为6.8v左右,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输入电源是多少啊〉

网友B:
也许芯片坏了。

楼主:
输入电源是多少啊〉

19v

网友C:
搞大点散热片。

过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