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板如何?

楼主(2007-09-26):
(无正文)

楼主:
说明

没分模拟地和数字地,电源层没用的地方铺地了,电源较多,有10种吧,没有整层分电源,没用的地方都铺地了。

网友A:
滤波电容是不是每组电源都有啊?

网友B:
re

建议从TOP先把电源分支滤波搞好,然后用多孔进入POWER LAY

网友C:
離远了當然會大

要分別在不同單元電路就近濾波,最好在蕊片電源脚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