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网友的技术沟通,让我获益非浅

楼主(2007-09-26):
    电子技术,特别是模拟技术,要炼成高手不容易,对高手我的定义是能看到一个没见过的电路能比较快地看懂电路的本质,找到这个电路在那些场合下产生的独特性能,并对所谓的场合或说应用条件的确切掌握(这包括电路的缺陷理解).这是一个境界,而到能独立创造性地设计出产品又是另个更高一个很大程度的境界, 在目前非常丰富的电路宝库中,一个人能独立设计出一二个电路的人已是了不起的高手,所以真正的高手肯定是更多地见识到已有的电路,然后透彻地去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融会贯通的效果.
    本人喜欢电路,看到各类电路喜欢分析,也喜欢和大家交流电路知识,在实际的交流中,很多朋友提出的问题非常经典,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丰富了自己的见识和知识面,真是获益非欠,这样的问题积累多了我想对国外仪器的精度之高也不要"不可想象"了,在以后的时间里将把一些非常经典的问题拿出来大家共享.

网友A:
抢个沙发

等着听课。

网友B:
太好了

正在策划在本版搞个每周一题呢,正在为题材头痛呢,请阁下大力支持,与众网友共勉

网友C:
我也是交流之后有心得

网友D:
那就给我们讲讲吧 呵呵

楼主:
国庆假期里吧,时间多点

网友E:
占个位先!

哈哈,期待ing....

网友F:
我想去听课

在哪讲课呀?我又要准备些啥呢。

网友G:
有Q的假期休息,没Q的假期学习,呵呵

网友H:
我是初学者,非常想有这个机会听听!

    我是初学者,非常想有这个机会听听!
  怎么样才可以听呢????

网友I:
会不会太难,听也听不懂

网友J:
要从本质上理解。

楼主:
案子1

参考电路:

楼主:
问题的提出

问题的提出:见参考图
    这是一个网友向我提出的一个数字控制的0-20mA的压控恒流源电路的问题. 精度要求0.1%, AD5660输出控制电压, 来控制负载的工作电流.现在的问题是运放的电压失调误差,取样电阻的精度都能满足精度的要求,但实际输出的精度达不到要求,特别是在低温环境刚上电的过程中误差更严重.
电路分析:
    这是个典型的压控恒流源电路,粗略来分析,DA输出控制电压信号V5加给运放的正输入,运放输出经过T1扩流,R44,R45电流取样输出反馈信号到运放的负端输入,由于是负反馈,系统反馈平衡后V6=V5,因此电流R44,R45上经过的电流I4就等于V5/(R44//R45),该电流约等于负载电流I1.
误差分析:首先我们分析电路,一定要搞清楚电路需要解决的输入和输出关系,这里我们输入是V5,输出是I1,我们来分析其中的误差, 根据电路的理解,设计者希望的关系是 I1=V5/(R44//R45)=V5/120(OHM),我们可以来分析误差的产生,实际电路中,I1+I2=I4+I5,I1=I4+I5-I2=V6/(R44+R45)+I5-I2,而我们要的是I1=V5/120,很显然,这里的误差有以下几个方面,V6和V5之间的运放输入失调电压,(R44//R45)的误差,T1的基极电流,运放的输入电流,这里原来的设计者已经注意了二个参数:输入失调电压和电阻的稳定性,所以现在的误差主要来自运放的输入电流和T1的基极电流。这二个误差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系统里影响比较小,但对要求高的系统就要考虑了,T1的基极电流带来的误差大约为T1的BETA分之一,运放的输入电流考虑如果是双极型(三极管)的输入结构就会有一定的电流,在精度要求高的系统里就不能被忽略。而一般输入失调电压指标好的运放一般是用双极型(三极管)输入,如果是MOS管运放,其输入是电容特性,低频的输入电流几乎可以不用考虑。本电路中的运放是双极型输入,有一定的输入电流,需要考虑其带来的误差。
    解决方法:见修改后的电路,对电路在二个地方进行了修改:1、把负载放在T1的下端,2、在运放的正输入脚上串接一个120 OHM的电阻来补偿运放输入电流的影响。修改后基本上把I5和I2的误差影响消除了。
    注意事项:一般的恒流源电路是为了实现对外的信号传递,电路修改后,负载的电流符合了要求但其工作的电压范围发生了变化,要注意负载后级的匹配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要做响应的修改。
    结果:经过修改后该电路工作稳定,完全满足了精度的要求,在低温和刚开机上电的情况下也能稳定工作。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

网友K:
修改后的电路增加了R46(120ohm)

这个电阻对整个电路的工作应该影响很小。通常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是很小的,查OP295的偏置电流典型值8nA最大20nA,串联这么一个电阻可以说对整个电路的影响根本测量不出。
前一个电路,误差的主要来源是双极型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不等。通常双极型三极管的共发射极电流放大倍数为数十到数百,而且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假定100倍,那么误差约为百分之一,这在多数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修改后的电路,负载电流与取样电流相同,但产生了新的问题:AD5660必须输出足够高的电压才能够驱动OP295。假定负载也为120ohm,那么AD5660必须输出(120+120)*0.02+0.6=5.4(V)才能够输出20mA,已经超出了AD5660的能力。30V的电源电压实际上毫无用处,三极管上压降有20多V。实际上20mA电流环一般要求能够带3个250ohm负载外加线路中导线的电阻,也就是至少要能够输出17-18V电压,现在的实际输出连一个250ohm负载都带不动。

网友L:
用MOS管代替三极管可以改善很多

网友M:
支持maychang 的观点

1、输入偏置的平衡电阻在此电路中的作用不明显,因为此电阻很小,影响不大。
2、三极管Ib的影响可以用MOS管代替来消除。
3、负载加在三极管的发射极更是败笔,改变了设计者原来的意图不说,还带来maychang 所说的问题。

网友K:
负载放到发射极还有一个缺点

负载两端均不是地电位。这样容易引入干扰。
电流环的输出一般要用很长的线接到负载端,也就是说负载可能距离这个电路很远,几百米情况很常见。现在假定负载下端受到干扰,这根长线上有对地的干扰电压。可以看出,这个电压作用在取样电阻上,与取样电压叠加。
 boy4477 说的用MOS管的方案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运放仍使用30V电源,负载接在MOS管漏极,取样电阻接到MOS管源极。最好在运放输出端与MOS管门极之间加个电阻,目的是防止大环路反馈引起的振荡。

网友N:
DX,可否讲一下I1 = I4 ?

网友O:
maychang在17楼的最后一段话说错了。

“AD5660必须输出足够高的电压才能够驱动OP295”
修改后的电路,负反馈仍然是从取样电阻R44||R45上取出的,并没有把负载包括在内。因此这段话说错了。

赞同用MOSFET取代三极管的意见,负载可以仍放在电源高端。

另外,帮主帖改一个错别字:“获益非欠”应该是“获益非浅”。

网友J:
不过要求运放的输出更高却是事实。

另外,基极的10K电阻还可以小点儿。

楼主:
呵呵, 很不同意17楼的观点

    首先,驱动能力要求和5660输出无关, 倒是和运放的输出范围有关, 这点你肯定理解错误了.
    说到驱动能力因为改为射极输出,其中的R43倒是可以减小,这是可以的.用MOS管还是用三极管我看哪个便宜就可以了,三极管放大倍数很大和用MOS管区别也不大了,至于抗干扰,信号用电流源来传递本来就是看中电流源的抗干扰性强,不管传输线多长,在发送端作好布线就可以了,就是产生干扰也不反应在电流信号上,(理解抗干扰就要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至于运放偏置电流的影响在仪器等精密的电路或严肃的设计电路里面是肯定要考虑的,这样的电路案例到处都是,比如比例放大电路的参考电压输入一般会搞成一个电阻网络加给运放,电阻网络的电阻匹配就是为了平衡运放输入电流的影响,实际上有些情况下如低温或高温等情况下这个参数完全有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变化,反正加这样一个电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当然这个电路里面这个电流外部的电阻很小,影响不是很大,当然要从成本说要省个电阻也可以理解.这里更多地提出一些思考方法和解决思路.在电压型输出的运放电路中,反馈电阻往往很大,就一定要考虑了.
    电路和原来的电路是不同.输出是有一定的区别,我在注意事项里面提出来了,而作为信号传递,把精确的电流信号转换为需要的其他信号不是什么难题吧,包括前面提到的线路可能产生的干扰,在接收端是需要考虑抗干扰问题.也不是什么难题啊.
    呵呵,这是我个人碰到的问题和我的解决方法,拿出来欢迎大家尽量多地讨论和提出更好更引深的思路.

网友L:
获益匪浅

楼主:
呵呵,我老是只看第一页就回贴

    经常只看了第一页就回帖,往往说些别人已说过的废话,等回完帖子一看,后面已经说了很多内容了,呵呵.回头看大家的做事风格比我认真,同意TUWEN 的用MOS管仍旧把负载放上面的思路,不会影响到输出部分,实际电路中负载放下面对输出电路不影响,甚至更好,我就没有更多地细想了,原电路里面加二极管就是为了限制输出高端电压范围,改后实际上这个二极管已经不需要了,在注意事项里提出来是希望大家看到电路修改后的变化,TUWEN把我的错字也提出来了,这里就说声谢谢,回头改了.

网友M:
关于负载放在上端或下端值得讨论

个人认为负载放在上端比较好,上端本来就是高阻输出,线路上的干扰信号对电路几乎没有影响。
如果放在下端,线路上的干扰对电路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传输线路比较长,负载不是个简单的纯电阻负载,而电流控制环路有又延迟,会造成电路工作很不稳定。

网友K:
回22楼 tuwen

是我看错了,谢谢指正。

网友K:
回楼主24楼帖

5660输出问题,是我看错了,tuwen已经在22楼指出。

运放输入端串联这个电阻,对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多大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用双极型三极管还是用MOS管。用三极管的话,影响误差的并不是三极管有基极电流,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的影响可以在数字输入中乘个比例系数而去掉,也可以调整取样电阻而去掉。影响误差的是三极管放大倍数随温度的变化。

至于负载放到MOS管漏极还是源极,绝对是应该放到漏极。
如果放到源极,干扰无论是作用在电流输出的哪条线上或者是共模干扰作用在两条线上,都会在取样电阻上产生电压,这个电压又加到运放输入端,经运放放大后输出而影响到负载上的电流。负载放到漏极,如果干扰作用在负载上端即电源端,显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加到负载下端,由于那里是漏极,干扰信号不会影响到运放输入端,干扰仅限于负载本身通过的电流产生影响。
这个问题,可以仿真看看。负载放在源极时,干扰信号通过一个小电容(模拟实际情况)加到取样电阻也就是运放反相输入端,负载放在漏极时,干扰信号通过小电容加到漏极。对比一下即可知道影响多大。

楼主:
回 maychang, 希望能多沟通

    不好意思,5660输出问题是个简单的问题,绝对不是能难到你的,我回答时没看到第二页, 不然也不会说了, 平时看你的帖子,你的模拟技术非常强的,我也是很敬佩的, 有机会多沟通和向你学习.
    关于干扰问题,我很理解在上端和下端的区别,是否仿真,我认为没必要,仿真首先是建立起正确的电路模型,有正确的电路模型这样的电路我是不需要仿真也很清楚产生什么结果,负载放在上面还是下面是会有细微的区别.什么情况下会产生需要担心的干扰,如果你把反馈电阻R44,R45离运放很远,跟信号一起传输到很远再反馈回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干扰源模型.这是我的理解,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J:
maychang的意思是,这样干扰直接加在了参考点上,

导致前面的电路动作,从而使输出电流也跟着变化,这样一变,结果就错了。

不过这个干扰源的内阻也要够低才行,要低到跟采样电阻比起来不能忽视才需要考虑。

楼主:
同意上面的

    其实说起来基本理解大家应该差别不大,对于有些问题如输入偏置电流的提出也是引申对问题的分析方法和理解, 对于抗干扰问题在下端和上端是有一点点差别,在上端是要好些,用MOS管的上下抗干扰区别要更大些,三极管的上下区别要小些,总的要看其干扰的能量大小,在很长引线的情况下一般电路本身也需要加一些抗干扰的措施.
    这个电路直接改个MOS管倒也是个方法, 但也要涉及到价格是否要考虑的问题.但这个方法当时确实没有这样想,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原电路改后运行很好,有些细节就没有考虑深入了.

网友M:
就这个电路而言干扰不能忽略

输出是个长线的电流传输,就输出两端而言,差模干扰可能不大,因输出引线一般绞在一起,而且长度相同,但共模干扰会很大,这个共模干扰对此电路来说却是差模信号,直接作用在采样电阻上,相当与在采样电阻上接了跟长长的天线,这种干扰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P:
(R44//R45)的误差?

為什麼不直接用一個電阻阿
用兩個并連還麻煩點
我是剛接觸,大家不要笑我撒....

网友M:
电阻并联是为了减少单个电阻承受的功率

网友Q:
每当出现这样的帖子,总能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R(2007-10-29):
初学者上路

网友S:
走过路过

能收就收

网友T:
我的新加入

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
学习

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